关于载荷性质选择轴承的配合方式!

楼主(2015-09-18):
以前就看到这张图了,没想太多为什么,现在看书本的时候在想,根据这个选择配合性质的原因是为什么?我自己想了一下,应该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载荷在内圈、外圈的滚道上造成固定点的接触,以提高疲劳寿命?各位觉得理解的有错吗,或者说还有其他目的?

网友:
"承受旋转负荷及不定向负荷的套圈应取静配合(过盈配合),承受静止负荷的套圈,可取过渡配合或动配合(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推荐方式是这样,但是没说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承受旋转负荷的套圈与零件配合面的可能发生微动磨损大,通过过盈配合可以减小

网友(点评):
我也不确定!

网友A:
这张图想明白了,轴承配合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1. “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载荷在内圈、外圈的滚道上造成固定点的接触”,这个理解不对;一般工况,内外圈总有一个圈不转,也就是说总有一个套圈滚道是固定的接触。
2. 轴承套圈与轴、轴承座配合,简单地说就是过盈配合或间隙配合(过渡配合可以看成小过盈或小间隙)。那么,过盈配合有什么优缺点?间隙配合有什么优缺点?想通这个问题,就知道如何选择配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想明白了,轴承配合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1. “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载荷在内圈、外圈的滚道上造成固定点 ...

我是这么理解的,虽然轴承装配的时候总有一个圈不转,但是如果是旋转载荷,我们就以外圈旋转载荷,内圈不转,外圈转为例,那么工作时外圈旋转载荷,那么载荷方向在一直变化,外圈载荷通过钢珠传给内圈,根据力平衡,那作用在内圈上的力也不会固定在一个方向上,那也就不是固定点了!

至于间隙和过盈配合的好处我能想到的很有限,还望大侠多多解释一下!

还有以上图上这样配合的原因也请大侠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
样本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虽然轴承装配的时候总有一个圈不转,但是如果是旋转载荷,我们就以外圈旋转载荷,内圈不 ...

楼主理解正确,动紧静松,主要是为了防止载荷在轴承上固定区域

网友(点评):
见楼下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虽然轴承装配的时候总有一个圈不转,但是如果是旋转载荷,我们就以外圈旋转载荷,内圈不 ...

轴承有个承载区概念,见图。
承受圆周载荷的套圈运动轨迹是整圆周都有,承受截止载荷,也称点载荷的套圈运动轨迹只在承载区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有个承载区概念,见图。
承受圆周载荷的套圈运动轨迹是整圆周都有,承受截止载荷,也称点载荷的套圈 ...

这个我有点了解,我上面说的是直接简化了!
能够深入浅出的讲讲上面那幅图吗?为啥这么选择?最好通熟一点,容易理解些!

网友(2016-01-14):
这是什么书?

网友(2016-04-09):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想明白了,轴承配合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1. “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载荷在内圈、外圈的滚道上造成固定点 ...

P大您好,我是这么理解的:轴承内外圈公差等级配合决定滚珠围绕滚道的“公转情况”,这个公转情况指的是滚珠相对静止圈的转动速度和承载区的夹角大小。轴的转速决定滚珠的自转情况。针对每一个型号的轴承会有一个最优配合公差,这个“最”又是一个相对的。也就是说总有一种配合方案能使得该轴承在相应结构形式的轴系中受力情况最合理。而这个与机械手册中推荐的装配方式(轻敲,压入等)选用原则在出发点上是不同的。不明白的是:静止载荷没有分力提供给滚珠“扭力矩”它怎么能公转起来呢

网友(点评):
针对具体的载荷性质和轴转速,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滚珠绕轴心的转速

网友(点评):
然后呢?“滚珠绕轴心的转速”对轴承配合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配合过紧,滚珠卡死在滚道里了,形成单点或多点的滑动摩擦而不是滚动摩擦。过松应该也公转不起来,所以应该有一个最优的配合方案,是这样么

网友(点评):
过松怎么会公转不起来呢?

网友(点评):
松的话滚珠只与内圈或外圈滚道接触,能公转起来。可这种受力状态不合理,是吧?好像“内圈松”和“外圈松”又不同,这又跟保持架的尺寸有关系了,我还是看书吧

网友(点评):
复习下“承载区”与“非承载区”。

网友(2018-03-13):
在选择配合时,首先要考虑套圈承受载荷的类型。通常套圈承受载荷的类型有如下三种情况:

  1固定载荷
  作用于套圈上的合成径向载荷,由套圈滚道的局部区域所承受,并传到轴或轴承座的相对区域,这种载荷称为固定载荷。固定载荷的特点是合成径向载荷向量与套圈相对静止。
      套圈和合成径向载荷都不转动或以相同速度旋转都属固定载荷。
      承受固定载荷的套圈可选用较松的配合。

      2旋转载荷
  作用于套圈上的合成径向载荷,沿滚道圆周方向旋转,顺次由各个部位所承受,这种载荷称为旋转载荷。
  旋转载荷的特点是合成径向载荷向量相对于套圈旋转。旋转载荷有以下三种情况:
  (1)载荷方向固定不变,套圈转动;
  (2)载荷向量旋转,套圈静止;
  (3)载荷向量与套圈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松配合安装的轴承圈在承受旋转载荷时将会在轴承座上蠕动,这可能导致蠕动腐蚀,最终磨损。 为防止发生此情况,必须在承受旋转载荷的轴承圈与其轴承座之间使用适当的过盈配合。

      3 摆动载荷和不定载荷
  有时载荷的方向和大小无法确切地判定,例如在高速旋转机械中,除所承受转子重量为方向固定的载荷而外,还有不平衡质量所引起的旋转载荷,如果这种旋转载荷比固定载荷大得多,则其合成载荷仍为旋转载荷;而如果旋转载荷比固定载荷小得多,则合成载荷为摆动载荷。不论旋转载荷还是摆动载荷,其大小和方向都在不断变化。而在可变工作状态下,有的套圈所受载荷可能时而是旋转载荷,时而是固定载荷,又时而是摆动载荷。这种载荷称为不定载荷。
  摆动载荷和不定载荷在配合上应与旋转载荷同等看待,过松的配合会导致配合面损坏。
  相对于载荷方向旋转的套圈与轴或座孔,应选择过渡配合或过盈配合。过盈大小以轴承在载荷下工作时,其套圈在轴上或座孔内的配合表面上不产生“蠕动”现象为原则。而在载荷很轻,或在重载荷作用下套圈偶有低速转动时,可选用过渡配合,此时轴表面应有较高的硬度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
(以上资料为收集整理)

       有没有大神能针对以上几种情况举几个实际应用的例子或者自己行业的轴承配合选择思路?
例如,对于机床主轴,轴承内圈旋转,轴承外圈固定。旋转刀具固定于轴上,加工时,径向载荷方向固定不变,此时内圈承受旋转载荷,外圈承受静止载荷。因此,内圈选用紧配合,外圈选用松配合。

网友:
FAG样本中内容

网友(2018-04-17):
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