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三角板

楼主(2015-09-18):
在结构件加强的地方常常会看到加了个三角板,不是应该用个梯形板吗?

网友A:
以你之眼看来,梯形板似乎比三角板多了点什么;
换个角度看来,三角板未尝不是比梯形板多了点什么。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三角形稳定性好,大家都知道。
2. 三角板稳定性好?LZ的题目是结构件加强的地方用三角形的钢板,这与三角形稳定性有关么?
    三角板比梯形板更稳定?

网友(点评):
加强板,筋板大都是三角形的,三角板与梯形板相比较,同样厚度的板三角板最省料。

楼主:
还有就是直接三角形焊上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之眼看来,梯形板似乎比三角板多了点什么;
换个角度看来,三角板未尝不是比梯形板多了点什么。

你回答的是啥啊

网友(点评):
本质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你说最省料,确实如此。
可是这和三角板稳定性有关系么?

网友(点评):
当同样厚,相同面积的三角板与梯形板,三角板的稳定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大哥看我的图 ,三角形怎么会省料呢,比梯形大一块

网友(点评):
你这是折弯钣金件上的加强板,倒角是为了让开折弯的R。在单板拼焊时,很多都是三角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呵呵,有意思。
把三角板直角端那里的材料截掉一部分(此时加强板呈梯形)几乎不影响加强板的承载能力;如果我把这部分材料转移到梯形的长底边,能显著增强加强板的承载能力。
1. 你还坚持你的结论么?--“当同样厚,相同面积的三角板与梯形板,三角板的稳定性更好”
2. 你所说的稳定性是什么意思,力学里面是用什么概念来描述的?

网友(点评):
在多数结构中,三角板的直角端截掉一小部分,叫倒角。工艺上是为了让开根部的焊道。若把这点料加到斜边上,加宽不了多少,一般忽略不计。大的筋板整体上还是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之眼看来,梯形板似乎比三角板多了点什么;
换个角度看来,三角板未尝不是比梯形板多了点什么。

我觉得三角形板焊接不好吧,为啥很多地方焊个三角板,不做成梯形的  这是我的疑问

网友:
各说各的,抬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你可以看看街边交通红绿灯,或者指示牌的底座,那不是折弯吧,为什么用梯形
用三角形对焊缝好吗?

网友(点评):
我光看红绿灯了,下班后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我认可因为工艺原因的倒角,还是三角形
2. 我也见过很多三角形的加强板
3. 但是,这些都推导不出--当同样厚,相同面积的三角板与梯形板,三角板的稳定性更好
4. 你还坚持你的结论么?

网友(点评):
梯形板焊接变形比三角板大,尺寸越大变形也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回答的是啥啊

形状没多大关系。

网友:
三角形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等强度受力原则,如果是梯形,直角处将有较大的应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我只是质疑“ 当同样厚,相同面积的三角板与梯形板,三角板的稳定性更好”,但你总是回避这个问题。
2. “梯形板焊接变形比三角板大,尺寸越大变形也越大”,你确定这个结论?相同面积的梯形焊缝比三角形要短不少呢。
3. 你还坚持三角板稳定性好么?

网友(点评):
三角形构件稳定性好,你看房架子,桥梁等。很多事物都是矛盾的。主次不同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三角形形状稳定性好,我在4楼也说了。
2. 但这推导不出三角板稳定性好。
3. 三角形结构与三角板结构区别在哪,清楚么?
4. 你还坚持三角板稳定性好么?

网友(点评):
很多事物都是矛盾,相对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很多事物都是矛盾,相对而言",我承认这个结论是对的。
2. 但这和“三角板稳定性好”有什么关系?
3. 你是怎么得出“三角板稳定性好”这个结论的?

网友(点评):
因为三角形构件稳定性好。三角板受力,三条边变形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  因为三角形构件稳定性好。三角板受力,三条边变形最大。"
 我理解不了这个推理过程,既然变形大,那应该三角板稳定性差才对啊。

网友(点评):
4条边变形更大。

网友:
把三角板直角端那里的材料截掉一部分(此时加强板呈梯形)几乎不影响加强板的承载能力;如果我把这部分材料转移到梯形的长底边,能显著增强加强板的承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 4条边变形更大”,我仍然不理解你的推理过程,怎么就4条边变形更大。
2.  提醒一下,我在17楼问过你三角形结构与三角板结构区别在哪。三角形结构稳定性好是对什么结构而言的?

网友(点评):
在焊接大加强板时,先焊的边变形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先焊的边变形最大”,怎么就能得出“三角板稳定性最好”?
2. 另外,请注意三角板也是有一条边是先焊的,并且三角板的焊缝比梯形板的焊缝要长。

网友(点评):
焊接后,三角板是一条边自由变形,梯形有2条边自由变形。板不是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我质疑的是“三角板稳定性”,怎么现在话题变成焊接变形了?
2. 即使讨论焊接变形,三角板的焊缝比梯形板的焊缝要长不少,如何就能得出三角板的焊接变形小?

网友(点评):
铸件的加强筋是三角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板稳定性好。

1. “铸件的加强筋是三角形的”,确实如此;我在13楼也提过,还有很多三角形的加强板。
2. 但这些都推导不出“三角板稳定性好”。
3. 你还坚持这个结论么---三角板稳定性好?

网友(点评):
难道是梯形板的稳定性好。

网友(点评):
梯形板稳定性比三角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