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板件的达人没,求助

楼主(2015-09-18):
20mm厚,材料Q235A,中间方洞是透的,要求平面度0.1,用普通机加设备。现在加工了一件,平面度1mm。

楼主:

650X407X20mm厚,材料Q235A,中间方洞347X590是透的,也就是每边30mm,要求平面度0.1,用普通机加设备。现在加工了一件,平面度1mm。

网友A:
基本尺寸都没有,加工方法也没有,这是让人猜的节奏啊

网友B:
两边焊一工艺块压活,三点找平,塞实。粗铣,精铣。多翻几次活,最后精加工直接放平台上四周挤住不用压。

网友C:
铣平了再磨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D:
截面30*20的一个框。
楼主说普通加工设备,是哪些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尺寸都没有,加工方法也没有,这是让人猜的节奏啊

650X407X20mm厚,材料Q235A,中间方洞347X590是透的,也就是每边30mm,要求平面度0.1,用普通机加设备。现在加工了一件,平面度1mm。
加工设备就是数控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焊一工艺块压活,三点找平,塞实。粗铣,精铣。多翻几次活,最后精加工直接放平台上四周挤住不用压。

中间有方窟窿的,距边30mm,四周。扣完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平了再磨一下不就可以了

中间扣一个方窟窿,距边30mm,铣完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面30*20的一个框。
楼主说普通加工设备,是哪些设备?

数控铣,对的就是一个相框一样的东西。

楼主:
就是一个相框的东西,铣完就变形。

网友E:
材料有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有应力?

一个板子扣个相框出来,必须有了

网友F:
粗加工留余量
去回火定型处理
回来再精加工
磨两面

网友:
同意4楼的方法,并一次的吃刀量不能大,且冷却液要跟上。

网友:
这种东西,这样做是浪费材料,35*35*25方铁焊接,铣——磨。

网友:
要求这么高,肯定要有粗加工、精加工的,下料后要热处理消除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粗加工留余量
去回火定型处理
回来再精加工

Q235A也就是A3钢,回火效果好吗,回火能产生变形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Q235A也就是A3钢,回火效果好吗,回火能产生变形不

这哥们说的是对的

回火就是要让工件变形,或者说就是要工件释放机加工内应力,如果没有硬度要求,你可以把回火温度放高一点,效果好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哥们说的是对的

回火就是要让工件变形,或者说就是要工件释放机加工内应力,如果没有硬度要求,你可 ...

回火消除材料内部以及粗加工产生的应力
使材料的基本情况稳定,再次加工是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形!
上次我们加工厚度10±0.1,长度1200 宽度1000的板材都是这么处理的
加工以后存放的时候还要注意垫平放置,防止加工后的二次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火消除材料内部以及粗加工产生的应力
使材料的基本情况稳定,再次加工是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形!
上次我 ...

具体说说你们那个件是怎么达到的,工艺怎么排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说说你们那个件是怎么达到的,工艺怎么排的

看回复的记录  里面有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回复的记录  里面有方法

粗加工留余量
去回火定型处理
回来再精加工
磨两面

是这个吗,请问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加工留余量
去回火定型处理
回来再 ...

数控铣---平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