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切割遇到难题了,跪求各位大师傅指导

楼主(2015-09-18):
这是一根51X51X4.5的焊管转45度角(对角切割,割成菱形面)进行28度角的切割,现在所用的设备是金属圆管机机,型号是355的
刀具选择的是高速钢锯片规格是300X32X2.0,材质M2的,齿数是140,转速是52,或者104,现在选择52转,高的转速更费锯片
但这种锯片切割的时候锯片太费了,一张锯片只能切割100多件产品,
原先是选用的有300x32x2.0 M2,200T,       300X32X2.5  M2   140T,       300X32X2.0  M4  140T,
这些锯片没加工几个产品后齿就钝了,是不是我的锯片选择的有问题,如果有生产锯片的厂家请给我推荐一下,谢谢!
还是我的设备不匹配。如果那位大师傅看到我的贴纸,给我指点指点我万分感谢,现在搞的真的是没有头绪了。

网友A:
降低转速

网友B:
激光割可以

网友C:
高速回锯机可以

网友D:
你的切削速度高达49米/分,这应该是配合硬质合金锯片的速度,高速钢扛不住这切削温度。我们公司也有一台,不过因为设计太烂而且无法改造而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切削速度高达49米/分,这应该是配合硬质合金锯片的速度,高速钢扛不住这切削温度。我们公司也有一台,不 ...

谢谢,硬质合金锯片我看了好像都是切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割可以

没有这种设备,而且激光会有接刀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回锯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转速

网友:
硬质合金锯片有切铁的,我们公司的就是拿来切铁的,不过参数匹配很重要,否则锯片损耗很快。现在的高速圆锯机都是用合金锯片的。

网友:
砂轮切割片是不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
砂轮切割片损耗太快,换的话太费时间,所以不是其他方法很难切割的都不会选砂轮片来做批量生产用切割刀具。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不知道有一种机器叫“冲床”?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不知道有一种机器叫“冲床”?

同意,如果切面精度要求不高的直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