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制作动画时,拖动主体后,怎么把它恢复到原位置?做好的动画参数怎么修改?谢谢~

楼主(2015-09-18):
PRO/E制作动画时,拖动主体后,怎么把它恢复到原位置?做好的动画参数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哪种?快照还是机构仿真

网友:
只是拖动没有运行的或者只是恢复所在位置的话,可以将原来的位置设置成一个新的视图。视图管理器——新建视图。想要恢复的时候在“已命名视图列表”里面寻找并点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种?快照还是机构仿真

快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照

快照的话你双击快照就能回到你快照时的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