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心度的问题

楼主(2015-09-18):
图中显示的轴转速在1440r/min,两直径21轴段位置安装轴承,15和18的轴段分别安装有油封,公差大概如图所示,以两个直径21轴段为基准,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差较大,15和18的轴段标不标注同心度都无所谓”正确吗?还是有需要标注同心度?

注:不要管表面粗糙度、圆跳动这些,轴也只是为示意而画,无什么结构标准可言...

网友A:
哈哈,大侠,你看看你选用的旋转密封,上面就有对轴的要求,但是一般不标注同轴,标注跳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侠,你看看你选用的旋转密封,上面就有对轴的要求,但是一般不标注同轴,标注跳动即可

目录很简陋,只有大概的型号...
万一不同心,即使表面粗糙度做得好,也会一直使油封受力不均而磨损吧,虽然油封有一定弹性...

网友:
轴一般标跳动,还有那个尺寸公差应该不影响跳动同轴度这类行为公差

网友:
“由于公差较大,15和18的轴段标不标注同心度都无所谓”正确吗?
看设计需要,公差大小和同轴度是没关系的。

网友:
轴的结构不对啊。

网友:
应该标注,设计理念必须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录很简陋,只有大概的型号...
万一不同心,即使表面粗糙度做得好,也会一直使油封受力不均而磨损吧,虽 ...

大侠,我之前回复不正确,国标(GB13871-1992)中回转密封对Z轴的跳动和同轴没有推荐要求,我只查到了轴的尺寸公差要求和粗糙度要求,我只能按照未注形位公差要求去理解了

但是,我厂标准是要求轴的跳动公差不可大于0.05,其他的要求和国标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录很简陋,只有大概的型号...
万一不同心,即使表面粗糙度做得好,也会一直使油封受力不均而磨损吧,虽 ...

油封磨损还好,轴会磨损严重啊,表面不镀硬铬,同轴度不好,达不到密封效果。像我上个厂给自己产品配套的减速箱都是自己加工的,天天漏油。在行内有“专业漏油20年的美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我之前回复不正确,国标(GB13871-1992)中回转密封对Z轴的跳动和同轴没有推荐要求,我只查到了轴的尺 ...

这个不能看国标,要找厂商要样本,跟他们讨论,毕竟专业生产油封的厂商,他们都有测试过

网友:
既然是要机械加工用的,个人认为应该要标注同轴度。

网友:
轴的两端打中心孔,有精度要求的外圆车床精车后留余量上磨床磨出来,所以图纸上有精度要求的外圆应该标明全跳动,基准为两端中心孔的中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侠,你看看你选用的旋转密封,上面就有对轴的要求,但是一般不标注同轴,标注跳动即可

跳动其实就是可以限制同轴度了

网友:
跳动限制了同轴度和垂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