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贴膜机请教

楼主(2015-09-18):
如图最近做了自动贴膜机的方案,发现市场上主要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手机跑过去,气缸滚轮下压自动贴膜。另外一种是手机定位不动,(或转盘180度转动)XYZ吸膜片过来贴到手机上。为了成本低选择了第一种。

但是卷料收料压轮(导向轮)那里有点疑问,1,压轮和送料轴做滑动摩擦行不行,不带轴承,2,膜等宽定位是靠感应器感应缺口还是电机压送,力矩电机收紧好。3,图中轮子的导向有无问题。本人对送料那个机构把握不是很大,请做过的大侠交流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很成熟的机器了,多看看

网友:
去富士康产线参观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事成熟的机器,你可以直接买一台,我见过的一台是放置一卷胶贴的那个地方是只能将胶皮拉出来,而不能倒转,哪个机构很简单但是也很好用,那时候年轻没有拍照片,,,

网友(点评):
那个应该是加了个力矩电机,本身具有涨紧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