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它的减速比

楼主(2015-09-18):
现有一对蜗轮蜗杆,想用其来减速,但怎么计算它能传递的扭矩和它能起到的减速作用?

网友:
减速比不用计算,样本上有的。

网友:
机械专业学生在能懂什么是蜗轮蜗杆之前要学习机械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几何精度,机械设计等专业课
您的提问虽然就是最最基础的东西,但是,回答起来,无从下手,我怕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A:
蜗杆转一圈,蜗轮转一个齿,所以减速比就是1:(蜗轮的齿数)。
速比是多少,转矩就增大多少倍,当然,这个是不考虑摩擦损失转矩的情况下,也就是机械效率为100%的情况。
蜗轮蜗杆的机械效率很低的,40%?可能。蜗轮丝杆升降机的样本上写有,某种速比的传动效率大概在11%至25%。

网友:
你是说传动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杆转一圈,蜗轮转一个齿,所以减速比就是1:(蜗轮的齿数)。
速比是多少,转矩就增大多少倍,当然,这个 ...

大侠解释的很好!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蜗杆转一圈,蜗轮转一个齿,所以减速比就是1:(蜗轮的齿数)。
速比是多少,转矩就增大多少倍,当然,这个 ...

那具体表现出来,是功率有损失还是转数有损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具体表现出来,是功率有损失还是转数有损失?

转速不会损失,转矩有损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会损失,转矩有损失。

就是都损耗在摩擦上了,那提高蜗杆的尺寸精度会不会改善呢

网友:
齿数比你可以数蜗轮的齿数 和蜗杆的头数  两个相除就是减速比了
传递的扭矩还得看你电机的功率  在根据公式  扭矩=电机功率*9550/输出转速 这个计算的结果是满效率  只是理想的状态实际是达不到的
而且蜗轮蜗杆相对于齿轮来说效率比较低

网友:
哎!如果有现成的,自己转一下就知道了。曾用两只减速机同时带动一个工作台上升下降,结果工作台一端上升快,一端上升慢,最后两端不一样高。最后对这两个1比50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做转动测试,有一个减速比不是1比50。一下子就明白出错中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都损耗在摩擦上了,那提高蜗杆的尺寸精度会不会改善呢

简单的算,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存在一个关系。

po/pi=k

k= p/d2* cot(arctan(p/2*pi)+arctan(f/cos(b)))

p是螺距,d2是中径,f是摩擦系数,b是半牙型角。

P越小,效率越低。我倒是没推出来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来。

这是假定一些常量,比如中径,摩擦系数,牙型角之后的数值图。由P变化导致的效率变化情况基本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算,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存在一个关系。

po/pi=k

第二个pi也是输入功率的意思?

网友(点评):
。。错了,等号后面的是圆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