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齿轮斜齿轮问题

楼主(2015-09-18):
直齿条和斜齿条,,在模数一样的情况下齿宽齿高是不是一样的啊?求大神指教。。还有就是吃高能用卡尺直接测量吗??

网友:
斜齿轮有螺旋角 计算的时候还要加上螺旋角  肯定不一样莫

网友A:
齿条是如何建模的

直齿条与斜齿条相比,只是在截取的位置有所有同而已,齿条本身没有斜与直之分,把所谓有斜齿条沿宽度方向无限扩展后,可以看到与直齿条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故所有的齿条只有基本参数,模数,齿形角,齿高系数及顶隙系数,然后在需要的部分截取,就做成了直齿条或者斜齿条,故所有的同基本参数齿条,齿高必然是相同的,法向齿厚也是相同的。

上面的动画中,一开始是基本参数所做的直齿条,然后是加上斜角后做的可以与右旋齿轮相啮合的齿条,再后来是可以与左旋齿轮啮合的齿条,在整个过程中,基本的参数是不变的,只是最后截取的位置不同而已。
在计算斜齿轮与斜齿条啮合的公式中,齿轮到齿条中线的距离,对于直齿条或者斜齿条来说都是一样的距离就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A:
齿条可以有斜角,但全齿高仅与法向模数与齿高系数,顶隙系数有关,展开后就是直齿条,所以全齿高是不变的,齿条的齿高可以用卡尺的尾部测量深度的那里测量,有些游标卡尺是带尾部的,也有不带尾部的。

网友A:
斜齿轮与斜齿条啮合设计并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轮与斜齿条啮合设计并建模: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可以有斜角,但全齿高仅与法向模数与齿高系数,顶隙系数有关,展开后就是直齿条,所以全齿高是不变的, ...

多谢,我在查查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在查查资料

从这一结论延伸出的推论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一个斜齿圆柱齿轮与齿条的啮合,都可以化为斜齿轮与正齿条的啮合,齿条截取的位置不改变齿条的基本属性,任何看上去有斜角的齿条的基本属性实际上仍然是正齿条。

我做的这个齿条就是通过截取的办法。从斜齿轮又变成了直齿条。

楼主(2016-04-28):
引用 网友A:
直齿条与斜齿条相比,只是在截取的位置有所有同而已,齿条本身没有斜与直之分,把所谓有斜齿条沿宽度方向无 ...

今天回顾一下以前的帖子,依然感谢

网友(2018-12-14):
引用 网友A:
从这一结论延伸出的推论就应该是这样的,任一个斜齿圆柱齿轮与齿条的啮合,都可以化为斜齿轮与正齿条的啮 ...

真不错吗,动画与实际相结合。。。简单明了

网友(2019-08-16):
应该是一样的,从设计资料上看,齿轮与齿条间的中心距计算中,没有引入非零变位时的“齿高变动系数”,故都是标准齿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