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缸内径粗糙度

楼主(2015-09-18):
大神们,老板让我给他做一个液压缸,之前做过,但是图纸都是老板以前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我给他整理了一下,发现液压缸内径粗糙度,以及形位公差都没有,,我现在缸体内径是77,之前查资料说内径表面粗糙度1,6以上,我就标了0.8,但是现在加工商反馈说他们做不到这个精度,因为我们找的都是小公司,我这个内表面粗糙度如果换成1.6会不会出状况啊?会不会漏油啊?还有就是形位公差都加什么啊?我现在就加了一个直线度。

网友A:
液压缸内表面粗糙度一般都在0.4以下吧,衍磨出来的,要不密封元件寿命短的可怜。现在都有现成的液压缸筒卖啊,买回来切断平长度然后配端盖活塞什么的,活塞杆也有现成的卖,都磨好外圆镀铬了。

网友:
液压缸形位精度标注应该主要是圆柱度吧

网友:
按机械设计手册标准来标,精度做不做得到那是供应商的事。跟老板反映这家供应商做不了,要不要换

网友B:
奇怪?缸体内径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内表面粗糙度一般都在0.4以下吧,衍磨出来的,要不密封元件寿命短的可怜。现在都有现成的液压缸筒卖啊 ...

能买到现成的挺好的

网友:
如5楼所言,缸径最好别弄成非标数字,最好弄成标准的,比如75,80等,否则密封圈都不好买,以及其它一大堆问题。

网友C:
机械制造国内现在专业化程度已经不错,另外全球配件也可选择。
机械设计应该选用专业化制造的零部件,可以买到的,绝对不要自己制作。
楼主工厂所用的油缸不知道是哪种结构的,如果是常见普通结构,缸筒和活塞杆都不应该找加工商专门制作,按需要选购半成品或完成品就可以。这样,一般只需要规格和尺寸给供应商,自用装配用图纸也同样可以简单。
另外,像油缸缸径尺寸,一定要符合标准,不然买不到密封件的。

网友:
单作用缸没什么要求,双作用缸至少0.4,买精拔钢管就可以,无锡那边很多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内孔77肯定是买不到的,我在无锡这边从来就没遇到过有77内孔油缸管。数量少厂家做价格也高。

网友(点评):
77标准的是没有,不过80的有,速度和压力相差不大,你要自己做的话这个孔径的粗糙度不好做吧,铰估计没这把铰刀,还不能上车床铰,要柔性铰,要专门设备,小的可以手工铰,要么镗。油缸这么长也没法镗。

网友:
能买到现成的坚决不自己做,自己做看起来有可能成本低,但是实际考虑到使用寿命等各方面,其实并不划算!还有77钢径的油缸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制造国内现在专业化程度已经不错,另外全球配件也可选择。
机械设计应该选用专业化制造的零部件,可以 ...

师傅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缸体内径77?

这有什么奇怪的,非标嘛

网友(点评):
你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