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各位大神诊断

楼主(2015-09-19):
这是程序,一个无限制正反转,松下伺服,三菱 Fx2n  MT PL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开始都是可以正反转的,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转到  快一个小时的时候,程序就出问题了,
电机不再 正反转,出现了两种情况 (后来换了PLC,一个一种情况)
1 是一开始就朝相反的方向一卡一卡的动
2 是 朝对的方向 动一下
往PLC 内部烧程序时,已经 清楚了PLC内存
各位大神,指导迷津

楼主:
【=d0  k0】-[=d8140 K5000]--------------------------(T0)   这句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d0  k0】-[=d8140 K5000]--------------------------(T0)   这句指令是什么意思

D0=0 & D8140=5000 时 T0开始计时

网友:
干嘛不用M8029,那样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用【=d0  k0】-[=d8140 K5000]--------------------------(T0)   没必要吧,直接用M8029后跟T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