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齒輪(Helical Gear)_三點漸開線之作圖

楼主(2015-09-19):
規格 >> 齒直角模數: 3 , 齒直角壓力角: 20° , 螺旋角: 15° ,  小齒輪齒數: 23 , 大齒輪齒數: 34

作圖參數計算依據圖1設計手冊,本例僅適用製圖參考.

圖1

楼主:
歪面嚙合

网友:
楼主有验证齿面接触斑点吗?把两轮调成高对比色如果齿面很精确的话可以看到接触线斑点的,还有看接触线斑点需要用真实的3D物理接触来仿真,不可用指定传动比的方法来仿真,最好在从动齿轮上加上扭矩,楼主可否做下发张图片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