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内贴标分膜方法

楼主(2015-09-19):
最近一个案子遇到麻烦,需要向各位前辈取经。图片中的一叠膜片需自动分成一张张之后用机械手取走、扫静电后自动埋入到模具内注塑。注塑出来的产品就是图中黄色的产品,产品用机械手取出来后需要剪水口、贴标签、码垛。现在一整套设备做出来后膜片始终分离不稳定:膜片为厚度0.03、直径200的类似圆形薄片,一叠200张紧紧贴在一起,用了各种方法都没办法把膜片一张张分离。现在测试过分膜片的方法有:1、用魔术贴四个方向上下运动分膜。2、用强气流吹。3、用两个气缸加软胶垫在模表面运动分膜。4、加静电消除设备把上叙分膜方式综合起来分离。最后结果都不稳定。请教分离膜片的方法。

产品

产品

机械手臂治具

机械手臂治具

粘贴在一起的膜片

粘贴在一起的膜片

单张膜片

单张膜片

楼主:
单张膜片

网友:
从图片看  单张和多张的区别不大啊

网友(2015-11-29):
你们做注塑机专用机械手的?公司什么名字?这个大点的机械手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了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改下膜片的工艺,做成卷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前些时候我也遇到过

网友A(2017-06-21):
难点,跟踪一下

网友B(2017-10-05):
楼主,有想到好的方法吗?

网友:
是要分离膜片的画可以看看折纸机那样把膜片一张张分离出来有皮带输送到指定位置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马口铁制罐行业中的“自动复式圆刀裁剪机”中分离薄马口铁的工序,采用的是四个真空吸嘴结合角铁分离机构的。

网友:
听说国内很难做这种

网友:
吸膜的时候四个吸盘每个吸盘上带个气缸分别上下运动,吸起来后吸住膜左右运动,左右运动的时候用气吹

网友(2019-01-28):
这个还真没接触过,感觉有难度啊

网友(2019-06-03):
青岛微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已经研发出成熟的薄膜分张技术,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TEL 15063026739
具体可以浏览器搜索:青岛微科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点,跟踪一下

青岛微科机器人已经研发出成熟的薄膜分张技术,咨询TEL:15063026739
浏览器搜索:青岛微科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想到好的方法吗?

青岛微科机器人已经研发出成熟的薄膜分张技术,咨询TEL:15063026739
浏览器搜索:青岛微科机器人

网友:
青岛微科机器人已经研发出成熟的薄膜分张技术,咨询TEL:15063026739
浏览器搜索:青岛微科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