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渣求助, 一个简单的夹紧机构

楼主(2015-09-19):
课程设计需要做一个加工SN212轴承座轴承孔的定位与夹紧机构,定位现在采用对底座一面两孔进行定位,夹紧机构需要是气动,必须要有增力机构 现在做成这样 老师说不行 左边杆刚度不够 又不让我把杆加粗 现在该怎么改 或者设计

补充内容 (2015-9-19 19:47):
刚度问题不用考虑了。。现在考虑如何装夹方便 我这样设计好像不行

网友A:
楼主这样设计,不好装夹啊,刚度够不够不是老师说的算,自己用软件校核下,不加粗,可以换材料啊!

网友B:
楼主说的左边杆刚度不够是指压住轴承座的横杆吗,感觉夹紧部位应该在底座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设计,不好装夹啊,刚度够不够不是老师说的算,自己用软件校核下,不加粗,可以换材料啊!

这图还没给老师看 刚度的问题是昨天有个同学的图拿去 左边跟我一样是一根杆起支撑作用 连接板压上座 老师说这样的都不行 老师就看一个装配图 看结构 不管计算 材料也不用能特殊 如果你都说装夹有问题 估计老师到时也要说 。。你有没有好一点方法 别太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左边杆刚度不够是指压住轴承座的横杆吗,感觉夹紧部位应该在底座上好

我的加工工序是镗孔啊  夹紧应该是竖直方向对整体的夹紧 只夹底座没用啊   刚度问题不存在了 我的杆承受的应该是拉力 前面搞错了 现在就是考虑这种结构如何装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设计,不好装夹啊,刚度够不够不是老师说的算,自己用软件校核下,不加粗,可以换材料啊!

刚度的问题不存在了。。我同学的杆是受水平方向的力 细长杆 弯曲刚度是有问题  我的杆受的是拉力 拉伸刚度比弯曲的大很多 现在就考虑如何方便装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加工工序是镗孔啊  夹紧应该是竖直方向对整体的夹紧 只夹底座没用啊   刚度问题不存在了 我的杆承受的 ...

楼主的轴承座是剖分的吗?用螺栓夹紧

网友:
只能帮顶,实在不明白楼主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轴承座是剖分的吗?用螺栓夹紧

是的 现在问题是如何装夹方便了。。我同学的杆是受水平方向的力 细长杆弯曲刚度可能不够  我这是竖直方向的力 应该不用考虑拉伸刚度

网友C:
3楼给的回复,LZ 不知道消化没有
夹紧部位应该在底座上好

他说的意思是
你画的结构推过去虽然能定位,但定位时候不是受力的死点,不能自锁

再给你多几张图,你说要增力,那就直接用你的杠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给的回复,LZ 不知道消化没有
夹紧部位应该在底座上好

我右边有一个个气缸 不用自锁啊。。我现在需要竖直方向上对整体的压紧啊 我图里设计的工件装夹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右边有一个个气缸 不用自锁啊。。我现在需要竖直方向上对整体的压紧啊 我图里设计的工件装夹不方便

气缸本身的精度很差的,起始点和重点重复精度不高,利用我理解的是利用气缸动力去实现夹紧,并不意味靠气缸自身的起始位和终止位来夹紧

我对你的整体压紧要求,感觉有点模糊,是要压在轴承座的上面相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本身的精度很差的,起始点和重点重复精度不高,利用我理解的是利用气缸动力去实现夹紧,并不意味靠气 ...

现在的要求是气缸杆推出去的时候起夹紧作用 你说的气缸精度不用考虑
我是想这样夹 当然也可以压上盖两边装螺栓的地方 但是很多压底座的都是设计这样压两边 设计的机构如果跟别人的相似度很高 老师会觉得是抄的 然后直接让重画 已经好几个被发现抄的让重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要求是气缸杆推出去的时候起夹紧作用 你说的气缸精度不用考虑
我是想这样夹 当然也可以压上盖两边 ...

压那里都不是重点,主要是看你用的的什么方式,结构去压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你总要说明加工什么部位,是什么工序吧

网友(2016-02-18):
自锁机构?百度图库

网友:
楼主的设计是利用两个销钉来定位轴承座,右上边的汽缸驱动然后用中间的杆子来压轴承盖。
这样的问题一个是结构太大了,成本高,而且中间的杆子强度可能会不够,而且这种方式如果要装轴承时,上面空间避不开,所以楼主的老师说这样装夹不方便。
这种装夹比较合适夹两边,3楼的方法已经很好了,只是楼主老师说要了要用到气动,楼主将动力源换成汽缸即可。
另外需要考虑汽缸在起点位置时不会有物品挡住轴承座上方,这样可以快速装夹。在3楼的基础上更改下夹爪的形状和受力点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设计,不好装夹啊,刚度够不够不是老师说的算,自己用软件校核下,不加粗,可以换材料啊!

一般刚度不够不会选择换材料,只能改结构,一般钢的弹性模量差不多的

网友:
不能这样压的,轴承孔是有精度的,这样加工孔会变形的

网友:
直接用左边机构。其他自想。

网友:
想到自己不久前在学校里也是不求甚解,只要应付过去就行了。然而工作了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与乏力。希望楼主在学校里学习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一定要深入每一个细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