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磨棱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19):
最近我公司有一批小模数齿轮1.5个模数,先精滚后磨棱,发给客户后客户反应噪声较大,后返修发现各项尺寸没有问题,只是稍微的修了一下棱边再装发现噪声基本消除,能不能请教一下大家  小模数齿轮磨棱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磨棱的设备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齿顶倒棱?这可能是部分的齿顶修形的形式吧,
如滚齿加工后不需热处理了,是否可以考虑下倒棱滚刀的使用?

网友:
以前公司的装配线,即使是磨齿的齿轮,装配工也用磨光机修一下齿顶才装,当然这不是好习惯,不知道楼主的磨是怎么磨的?也是磨光机?用的什么样的砂轮片?我印象中,用手工进行齿形修形(尽量说得好听点),砂轮片的旋进旋出方向是有讲究的,保证细微毛刺向外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