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机构配合的问题 急!

楼主(2015-09-19):
问一下大神们这个构件应该怎么配合。刚用SW没多久。不太会。虚心请教

网友A:
这个凸轮好像有问题,不管是哪个零件做动力,好像都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凸轮好像有问题,不管是哪个零件做动力,好像都会卡死

感觉还是可以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凸轮好像有问题,不管是哪个零件做动力,好像都会卡死

没有吧,只要只要升角的余角大于摩擦角就可以动吧。

网友(2015-11-27):
这个在SW中montion中用实体配合,可以做动画,但是你这个凸轮的压力角有点大吧

网友(2016-01-30):
枕式包装机中的插角机构就用过这样的凸轮,但是用SW建模不好建,我发贴求助过,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凸轮用的少

网友:
用路径配合应该可以

网友:
看这个运动好像有点怪怪的,谈配合的话在高级配合里的路径配合应该能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