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与计算机图形学

楼主(2015-09-19):
机器视觉的应用范围主要在哪几方面,机器人?还是什么?计算机图形学呢?这两门课与计算机相关的软件,能否对一副图纸做一个这样的转换——将一副图纸转变为一个加工程序?用来提高加工效率呢?

网友:
机械自动化控制方面可以用

网友A:
例如在灌装油桶的时候,油管能自动找到油桶的注油口就是先通过传感器扫描,再生成图形,最终确定油口的位置

网友B:
如果你学过逆向工程,就会知道测量里面有接触式测量,非接触式测量。机器视觉就是非接触式测量的一种方法。通过三坐标接触式测量可以得到被测物的点云,机器视觉跟三坐标测量不同的是通过摄像头拍摄一组照片就能得到被测物的点云。得到点云后在通过逆向工程的软件对点云进行处理,建模,就能得到被测物体的三维模型。机器视觉的应用范围很广,还有用机器视觉还原牙齿的,用机器视觉测量道具角度的,机器视觉还能用于无人驾驶。有一个函数库opencv就是机器视觉处理的一些函数,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件。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可以私聊,你也可以去opencv中文论坛看看,里面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的。

网友:
工业CCD检测的速度。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637
这个帖子也是机器视觉的一个应用,我感觉这哥们做的项目跟我见的北京凌云的是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学过逆向工程,就会知道测量里面有接触式测量,非接触式测量。机器视觉就是非接触式测量的一种方法。 ...

嗯嗯,刚接触到这一块,就感觉很多地方有用,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应用。非常感谢!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你加我QQ吧15120833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在灌装油桶的时候,油管能自动找到油桶的注油口就是先通过传感器扫描,再生成图形,最终确定油口的位置

同样道理,tesla的金属蛇自动找到充电口,估计也用到了C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