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CCD检测的速度。

楼主(2015-09-19):
现在要做一个开关盒的在线检测,开关盒尺寸77*77,开关盒在皮带线上输送,每隔0.5s一个产品,产品之间间隔在200mm以上,检测内容是开关盒的合格与否,共使用5个相机,顶上的相机要检测7项内容,主要是开关盒上的螺母、柱子及开关盒的完整性,4个侧面各一个相机,主要检测侧面是否有孔。现在的问题是5个相机是否能满足速度要求?尤其是顶上的相机,检测内容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
这个还要看相机的帧率,拍出来的图片的灰度能否满足要求,我只是机器视觉的菜鸟,更深的问题也帮不到你。

网友:
机器视觉除了用来检测,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点评):
色彩,测距,定位,太多了。

网友A:
其实这不只是CCD本身的问题了,牵涉到整个系统的反应速度。主要还是配套分析的软件系统,如果软件写的好速度应该没有问题。单就CCD本身的反应速度,0.5S肯定没问题!

网友:
刚入行,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不只是CCD本身的问题了,牵涉到整个系统的反应速度。主要还是配套分析的软件系统,如果软件写的好速度 ...

0.5s只是产品的时间间隔,还有产品与产品的间隔。软件分析慢,可不可以把剔除装置放在相机后面,根据输送带的速度和软件延时计算出滞后距离,然后在滞后距离处设置剔除装置。

网友B:
你看看分拣机器人的速度,能达到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分拣机器人的速度,能达到否

只是一个气缸将不合格品推出输送线即可。不用分拣机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一个气缸将不合格品推出输送线即可。不用分拣机器人。

我是说,分拣机器人也是用的CCD,那速度已然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好快的,没得问题0.2S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0.5s只是产品的时间间隔,还有产品与产品的间隔。软件分析慢,可不可以把剔除装置放在相机后面,根据输送 ...

我的理解是,5个相机,全部pass才放行;那么次品的检测时间较短,正品的检测时间最长。
剔除装置必须是紧挨着相机工位,不超过1倍产品间距。
还有你产品有一个长度吧,或者用一个推板,直接将输送带上一个产品间距内的不良品推下。
剔除问题简单。关键是这么多相机的CCD算法。还有你的背景打光,都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5个相机,全部pass才放行;那么次品的检测时间较短,正品的检测时间最长。
剔除装置必须是紧 ...

说得对,正品检测时间才是重点,要是一组相机搞不定,有什么办法?再分流又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正品检测时间才是重点,要是一组相机搞不定,有什么办法?再分流又太复杂了。

办法很简单,用空间换时间。

网友C:
CCD速度绝对达得到,可以看看  基恩士的  我可不是打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D速度绝对达得到,可以看看  基恩士的  我可不是打广告的

我问他们,他们说大概0.5s,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他们,他们说大概0.5s,太危险了。

硬件板卡你们自己开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他们,他们说大概0.5s,太危险了。

 我们用过基恩士的  2秒左右检测12个产品  检测产品的位置,异物,等  可以提供产品让他们测试

网友D:
看的你的检测内容以及的算法,程序的合理性。电气方面就是电缆不要过长,最好不是国产的。跟控制体系是一家的。这样反应会好些。一般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你的检测内容以及的算法,程序的合理性。电气方面就是电缆不要过长,最好不是国产的。跟控制体系是一家 ...

朋友这做法是否这样,PLC外接一个CCD传感器,上面设好阈值,给PLC提供一个开关信号。
我还以为你们要单独开发或者采购板卡呢。

网友:
相对而言,相机获取图像速度比较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