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全部虚拟零件批量保存外部

楼主(2015-09-19):
用SOLIDWORKS做图,都是自顶向下的方法,就是先插入组件,然后再组件中插入零部件。。现在问题来了,等做完整台设备,需要出工程图的时候,才发现整个部件全是虚拟的零件。虚拟的零件又不允许建工程图。。想问问如何把整台机器的虚拟零件一次性保存在外部零件的?或是大家如何快速保存虚拟零件到外部。

网友A:
这种问题买本书,或者买点视频教程看看就能解决了,感觉你问题都没描述到点子上,你是没系统学过三维软件吧。

网友:
怎么个批量保存法,文件名和保存路径怎么个同时进行。本身你的做法就是有问题,现在还想寄希望于软件的自动操作,如果真有这种功能,那只有加剧你的胡乱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买本书,或者买点视频教程看看就能解决了,感觉你问题都没描述到点子上,你是没系统学过三维软件吧 ...

不好意思。我以前一直用PROE的,习惯了PROE的建模和改名方式,SOLIDWORKS还是第一次用。说实在,SOLIDWORKS用的真不习惯,感觉这个软件好傻瓜。特别在要出BOM表前需要更改图号便于管理的时候,真不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参照和装配。好凌乱。

网友(点评):
这种借口简直幼稚可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假如你跳槽到一家新公司,也以以前公司9点上班为自己8点上班迟到找借口,你觉得新老板会如何答覆你

网友:
@寂静天花板 花帅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