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条跳齿问题

楼主(2015-09-20):
求助一个链条跳齿是问题,请大家帮忙支招,谢谢!

自制了一个升降平台,请参考附图所示,上升过程没有问题,下降的时候链条A与链条B会发生跳齿,其中,导向轮A与导向轮B是没有齿的。

请问怎么解决啊?多谢了。

网友A:
链条另一端连接的是配重吗?导向轮为什么没有齿,直接改为链轮会不会好点,可否考虑做成循环链条,这样基本就不会有跳齿的情况出现了

网友B:
载荷轻了,不跳才怪。
把左边的也用一根轴,穿上链轮作升降,两根轴之间用链条传动,如果载荷过轻的话,配点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条另一端连接的是配重吗?导向轮为什么没有齿,直接改为链轮会不会好点,可否考虑做成循环链条,这样基本 ...

同意,换链轮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另一端连接的是配重吗?导向轮为什么没有齿,直接改为链轮会不会好点,可否考虑做成循环链条,这样基本 ...

谢谢回复。链条的另一端没有配重。下一步把导向轮改为链轮试试。循环链条应该不会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点重

多谢!下一步会配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载荷轻了,不跳才怪。
把左边的也用一根轴,穿上链轮作升降,两根轴之间用链条传动,如果载荷过轻的话,配 ...

多谢!由于是根据自己需要自己做的一个升降平台。左边是不能用轴的,会挡着操作。所以只能先配重试试。

网友D:
底盘下降时范卡,底盘上有导向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盘下降时范卡,底盘上有导向轮吗。

有导向轮的。只是不知道配重一般有什么要求?配重多少?

网友(点评):
配重的总重量应等于底盘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