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中的配件采购现在是不是大都采用这种模式?

楼主(2015-09-20):
比如要做一个设备,之前没做过。
采购阶段,某个件儿之前没买过,客户也没指定品牌,不知道价格应该是多少,
国内三家报价1、2、3元,进口的报价6元。
是不是都买1块的,然后用不住,然后喷国产的垃圾,最后去买6元的?
这种现象应该怪谁?

网友A:
你觉得应该怪谁,是配件厂家自己作死。客户买不买进口的,国产配件不还是那个烂质量吗。
8爷不说过吗,别管外面环境如何,自己先做到。于个人,别管企业能否应用,自己先做到力学数学合格;于企业,别管中国客户买不买,自己先做到产品质量合格。国内市场不好做,可以做国外的吗,但你自己先烂掉了,谁能拯救你。

网友:
好奇问一句,8爷是谁?哪位大神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8爷你都不知道?那你还在这里混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应该怪谁,是配件厂家自己作死。客户买不买进口的,国产配件不还是那个烂质量吗。
8爷不说过吗,别管 ...

我是说因为1块的不行把2块3块的都放弃了,可能三块的能用的住呢
可是都不买,然后就死掉了或者去做1块的那种低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