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铣刀加工长16毫米宽4毫米深11.5,最佳方案,请教

楼主(2015-09-20):
跪求锯片铣刀加工长16毫米宽4毫米深11.5,最佳方案,谢谢老师,达人

网友:
工况叙述得不是很清楚,楼主文字能力还需要加强。
工件什么材质?在什么样的工件上制作这样的槽?楼主都没有说。
按楼主现在说的情况,可以判断这只能是在厚度16的部位制作一个通槽。
如果整个工件就是块16后的板型件,那毫无疑议,将尽可能多的工件叠起来夹紧,一次通铣过去。
但假若这个16厚度只是某个工件的一个部分,其它部分在16这个方向要大呢?

网友(点评):
果然是好方案

网友(点评):
的确是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