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实习两周,见闻实录

楼主(2015-09-20):
         在洛阳实习两周,在这里将看到听到的写一下,文笔极差多包涵。初到洛阳时内心很兴奋,想着终于可以接触到实物了,但实习结束了,自己的疑问反而更多了!         我们重点实习工厂是洛阳一拖,先后参观了洛拖的热处理、三装、四装、铸造、工程机械(现在应该叫国机重工已脱离洛拖)、柴油机生产车间。另外去了洛阳轴承厂、中信重工、中信发电设备厂、中铝洛铜、洛轴、沃德福机器人产业园。

        接着说下见闻, 首先是洛拖热处理厂,用到的化学药物有甲醇 用于防爆,同时甲醇会在高温下分解。丙酮  高温分解900多度 ,有碳残留 。 零件淬火后要用特殊液体(领队说有危险就没去参观)检验。用到的燃料好像是工业煤气 (只见有运输工业煤气的管道通向车间,至于有没有其他燃料就不清楚了) 淬火机械是双排龙 , 淬火前预处理除表面杂质400度   ,介质是水加3%亚硝酸盐用于防锈 ,炉内一直保持是 20盘24小时不间断工作。另外车间还有一些井式箱式炉用于正火(细化组织,增加可切削性)、退火(提高硬度)、回火(消除内应力)。

加工的材料20铬锰钛(需要正火)、普通碳钢(调质处理)达到的硬度值RAC23~25左右(记得不太清好像是这个范围。

疑问:

       1、上述都是小子我自己听到和自己查的一些东西,有错误和有疑问的地方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下小子。

        2、中碳钢热处理需要正火吗?还是根据所需材料力学性能再做决定?

          3、实际生产检验中用到洛式硬度测量更多吗?为什么?

         4、一般热处理车间职工待遇如何?

先写这么多,以后慢慢补充(不知道写这些是否违反规定),有些厂区是生产军工的,小子就不写了(想来小子我都能看到想到的东西也不会有啥子保密性)

补充内容 (2015-9-20 20:19):
接着说下装配厂, 三装厂有 机一、  机二、  机三车间  主要生产小马力四驱轮拖,采用液压制动,特点是制动快油路一通即可制动,而气压制动开机5分钟才可运行,另附有手刹制动。机加车间主要生产驱动轮轴、减速器...

网友:
2.应该是用正火取代了回火,正火的晶粒更细化和碳化物分布均匀化。
3.实际生产检验中用到洛式硬度测量硬度。多是抽检,分析同一批次的零件硬度,相差大的,还要复检。
4.热处理的工厂很少的。就不知道了。你不是在那里呆过吗?说说啊。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在车间就待了五分钟,车间就见到三个人,还有一个在吸烟区抽!

网友:
我以前也是去哪里,没留意啊。后悔了

网友:
有没有觉得那个机器人产业园好坑?

网友(点评):
就四个工人,还都闲着,好像说是一代机器人,不过有机器人拆下来的零件,RV减速器、行星轮、曲轴、伺服电机啥地能过过眼瘾,听里面工人说所谓产业园就是修理铺!!

网友(点评):
还好有四个工人,趁机器人概念晕国家钱的,用一群田园犬看机器人你见过吗?

网友:
期待继续!

网友(点评):
已更,小子会坚持的

网友A:
洛阳一拖就是个坑

网友(点评):
大坑,不过国企难免都那样!

楼主:
接着说下装配厂, 三装厂有 机一、  机二、  机三车间  主要生产小马力四驱轮拖,采用液压制动,特点是制动快油路一通即可制动,而气压制动开机5分钟才可运行,另附有两个离合器。机加车间主要生产驱动轮轴、减速器缸体、锥齿轮其他好像还有一些就记不清了。刚进机一车间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台日产加工中心,听领队师傅说是零几年中日蜜月期购进的,但是小鼻子为了防止中方用于军工,在上面加了GPS定位系统,致使加工中心移动一米就不能工作!没法,谁让咱没技术呢!在厂房里还有一台昆明机床产的加工中心,不过与小鼻子的比跟没穿衣服似的,刀库裸漏在外,而且动作迟缓,想来倒是方便了我们,不过硬是看了十分钟才换两回刀。在车间看到加工效率最高的是攻孔的专车,有二十多把刀具,一次成型。车间还有几台德制加工中心,操作工人前放着五个百分表(不知道有啥子区别),两个量块,一个游标卡尺,由于看不到里边也不知再加工什么。接着是涂装,看着跟烤鸭似的挂着流水喷涂。再接着是装配车间了,流水作业,都是拿着电起子上螺丝的,在这个车间装配工艺啥地没看出来,小子也没这能耐,只记得装配完后,一加油工人师傅就开着遛弯去了。另发现拖拉机有两个离合器用于转向,一个总刹车。三装还有个分厂在工业园区,工序好像不一样,哎!还是没看明白。
      再者是四装,主要生产中型轮拖(30~75马力),有机加、分装、总装、调试车间四个车间。感觉跟三装大同小异,除了马力不同,制动采用气刹外,我是再也看不出啥区别了。
疑问:
         1、检测零件时通常检测那几个指标(还是根据设计要求决定)? 怎么用百分表测量圆度、圆跳动、平面度、平行度、直线度(百分表的用法本来学校是有教的,只可惜当时没用心都忘了)?
          2、再装配厂实习应该看什么?
          3、学校跟装配厂有合作,学生可以在寒假期间顶岗实习(其实就是当廉价劳动力),分配的车间有分装、总装、调试三个车间,大部分还是去总装车间。小子本来是不想去的,奈何小子家族里没一个是在制造业混的,没有地方去实习只能寄希望在这里了。我想问的是小子如果去这些车间应该留意那些方面?我有驾照想来分到调试车间可能大(调试车间其实就是开着轮拖瞎转,这敲敲那看看)。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来这里实习的学生有留在这里当检查员的,不知道检查员主要工作是什么?
       4、那个其实我最想实习的岗位是制图员,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愿意收留小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洛阳一拖就是个坑

你是哪个学校的??

网友(点评):
不便回答!有事吗!你不会是洛拖的吧!汗!!如果以上言论损害他人利益的话,我可以删掉的。

网友:
甲醇本身就是易燃易爆,为什么是防爆?

网友(点评):
小子只是菜鸟,我只是将听到的说来。度娘说甲醇作为渗剂,对钢进行渗碳处理。 渗碳之后在淬火、低温回火,用于提高钢的表面硬度及耐磨性。

楼主:
铸造厂:
     淘汰了冲天炉,采用美国英达公司为洛拖量身定制的中频电炉,目的是不影响电网,白天检查维护并为晚上工作做好准备,实时电子频显示各元素( 碳锰铬等)含量 ,送料机构是国产机械。沙芯用过后敲碎掏出,并打磨零件边沿毛刺。德国产模具锻造机流程组装、插入沙芯、合箱。核心厂区用泡沫芯可以达到蜡模铸造精度,工作原理是金属占据泡沫位置,泡沫气化排出,泡沫粒度由控制室控制,先加工两半形芯后合起,上面有注口,缺陷:薄壁件不能生产有变形。
一装厂:
       生产变速箱缸体 、滑杆 、拨叉  、支撑轮。装配大马力履带拖拉机 ,机加车间有 拉床可拉孔、 拉键槽 、 拉花键等孔内加工。  拖拉机左右离合器平时闭合,转向时拉那边那边离合器打开停转,以达到转向目的。此外还有 一总离合。减速机理是手动挡带动滑杆拨叉(滑杆拨叉连在一起)拨动齿轮调节传动比,达到减速目的。
疑问:
       1、冲天炉已经彻底淘汰了吗?为什么我们课堂上还在学习?如果出于对环境保护淘汰冲天炉,那么对目前还处于火力发电的我们用电岂不是更污染环境吗?
         2、一般工厂铸造产品合格率有多高?效益如何?

楼主:
没前辈来指点小子啊!自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个学校的??

不是的  你想多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