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整体合金钻头的帮帮忙

楼主(2015-09-20):
直径11的合金钻头钻碳钢件  效果怎样?  转速和进给是多少?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虽说是合金钻头!但涂层和基体槽型都不一样 因此给的参数也都不一样!没法说具体的...

不过一般来说给40米线速度应该可以的!进给你依据铁削来自己调整

网友:
这个跟设备参数,钻多深,是否带冷却都有关。一般就是转速2000rpm

网友:
转速2500R/MIN。

网友(2015-10-29):
转速2200-2800Rpm

网友:
转速2000-3000r/min,每转进给0.1-0.15。当然现在整硬的钻头基本都是带出水孔的,最好用在带内冷的机床上,对整硬钻头来说,转速这么高,排屑相当困难,冲击一下钻头就碎在孔里面了。

网友:
太笼统了,碳钢是什么碳钢(中低高),硬度是多少,热处理状态。这都是会影响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