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壁件加工问题

楼主(2015-09-20):
材料45钢,外圆100-200左右,壁厚4-6个厚的管件,高度在70-150(不同尺寸的),内外圆加工精度为正负10丝。是否好加工?保证尺寸是否稳定??请教大家。

网友:
加工后会椭圆

网友:
看你同轴度要求高不,中心架或者跟到架随到走,10丝的精度还是没得问题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主要看你怎么做。用内撑或外面做个套来加工,就不容易出现失圆现象了

网友:
正负十丝的公差,只要解决好装夹变形就可以了,弹簧夹头+内涨套可以搞定

楼主:
就是担心失圆的现象,小心点做估计没问题,找对方法最重要,多谢大家

网友(点评):
直接卡盘夹的话,再小心也没用,关键是装夹方法,手头没有现成的图片,参考下仪表车的夹头或是钻夹套吧,总是就是让工件整个圆周方向都受力,而不能是局部受力。

网友:
薄壁件重点是装夹,6楼跟贴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主要看你怎么做。用内撑或外面做个套来加工,就不容易出现失圆现象了

同意@sundy25
做一个外套的夹具,增大接触面,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肯定会变形超差

网友:
市场上好像有这样的冷冲模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