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连接件吗?

楼主(2015-09-20):
气缸杆与一轴连接,轴转动,气缸杆不能转,且气缸对轴实行推拉的往复动作,请问有这样的连接件吗?

网友A:
有,不过你自己想想,我给你一个关键词:轴承

网友(点评):
正解!我就做过这样的机构,把老外都镇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过你自己想想,我给你一个关键词:轴承

能个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过你自己想想,我给你一个关键词:轴承

轴承!你是说直线轴承?

网友:
自己能画一个看看吗

网友B:
万向浮动接头,或者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向浮动接头,或者自己做一个。

3是角接触球轴承??我就是想省点事,看看有没有标准件,不是也便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