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三角沟槽密封设计和压缩量计算方法,求助

楼主(2015-09-20):
资料求助:有关于O型圈三角沟槽密封设计和压缩量计算方法的资料吗?多用在法兰和螺栓颈部做堵头。

网友A:
看机械设计手册,特定螺纹直径,特定O-ring线径,根据推荐的尺寸画在CAD里面,可推算你要的值;一般在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机械设计手册,特定螺纹直径,特定O-ring线径,根据推荐的尺寸画在CAD里面,可推算你要的值;一般在36%。

根据CAD可以计算填充率,不知如何计算压缩量,还请说的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