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奇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5-09-20):
图1:加油枪成品
图2:加油枪里面的阀门
图3:加油枪阀门示意图

问题:

1.当油枪图1放置一段时间(几时小以后),再用手扣把手就很费劲,当扣动第一次后,后面再扣就很轻松了(按说弹簧的力是一定的,为什么会这样);

2.我偿试把阀拆出来,并把油擦拭干净,如图2,按图3的默认状态装好,放置一段时间后,当用手从把手端推出活塞杆时,也是费劲,第一次后就容易多了(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整明白,十分纳闷,分析了很多次,最终我以为是O型圈与活塞壁之间的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增加,其二者之间的“附着力”也在增加,哪这个“附着力”是怎么来的呢?怎么会和时间关系呢?

也许我分析的压根不对,肯请润滑与密封行业在这里路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迷津!说的对不对都没关系,事情越讨论越明白嘛!

网友A:
把阀拆开后,把油擦拭干净后,按图3的默认状态装好,使用时费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阀拆开后,把油擦拭干净后,按图3的默认状态装好,使用时费力么?

这个没有装上试,只是用手推,活塞杆试了N次,也的确定是费力,但比带油时要轻一些。

网友:
扣第一次费劲,其后很省力。有没有通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装上试,只是用手推,活塞杆试了N次,也的确定是费力,但比带油时要轻一些。

带油时会费力些,因为油是有一定压力的,会对O型圈产生压力,使O型圈和阀壁的接触压力提高

接触摩擦力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间隙配合,和我们讨论的问题应该关系 不大,B面只有径向1.5mm接触,即使有油,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附着力,但拆开之后,擦除油后还是有很很大附着力,所以与此关系 也不大,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网友(点评):
好。总感觉是哪里吸住了。LZ问题解决了告诉一声啊,也让我们学习学习。^_^

网友(点评):
再提示一个:把阀芯上的密封圈都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解决好的话,一定把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油时会费力些,因为油是有一定压力的,会对O型圈产生压力,使O型圈和阀壁的接触压力提高

接触摩擦力 ...

这样分析问题没错,可这个应力计算时好像与时间也没什么关系?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
1、减弱弹簧刚度,2推杆偏心。

网友C:
我不是专业的,猜测一下,如有错误,还请谅解。
首先,假设陈述没有偏差,那就是说,时间这个参数起到主要作用。
其次,有汽油的时候,才能起到作用,由此可以推断,与汽油相关。
再次,实际接触的,是O型圈和金属壁面,因此,可以考虑汽油在一定时间上对O型圈和金属壁面的作用。
此为逻辑推理过程,以下为经验。
1、金属受汽油的影响不是很大,个人的经验
2、O型圈属于有机物,汽油属于有机溶剂,似乎O型圈会收到汽油的影响,或者是膨胀,或者是变质。
3、化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初次运动之后,无论是膨胀,还是表面变性,运动之后都有一定的缓解。也可能是两者都有。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考虑O型圈材料,是不是丁腈橡胶的?
验证:
1、建议汽油浸泡一段时间后,不通油,仅作表面清洗,看看和没有浸泡过的有没有区别
2、更换耐油材料再看看有无影响。
还有其他很多验证方法,都可以想出来的

网友:
不成熟的猜想:加油枪放置一段时间后,其内部的残留油液都蒸发了,并且从油枪里泄漏出去了,油枪内部就很干燥了,O形圈与枪管内壁缺少润滑时,运动阻力就很大。当加过一次油,枪内就又有残留液体了,这些残留的液体能起到润滑作用,所以再用时就不会有大的阻力了。
这个猜想是否成立,只要试一下即可:将停放较长时间的油枪拆开,观察内部是否干燥,如果不干燥,说明我的猜想不成立;如果干燥,则给密封圈和枪内壁涂上一点汽油使其湿润,然后装配好,立即使用,如果阻力变小了,说明我的猜想成立,否则不成立。,

网友(点评):
问题是有油和没油时放置一段时间后一样有很大阻力,即使拆开擦干净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和油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有没有检查单向阀内有没有油?是否有孔由堵塞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专业的,猜测一下,如有错误,还请谅解。
首先,假设陈述没有偏差,那就是说,时间这个参数起到主要 ...

O型圈材料是丁腈橡胶的。
现在的问题是有油状态下,和没有油状态下(拆出来擦干净),都是有这种现象。
目前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是孔壁粗糙度不够(感觉不至于这样),
二是O型圈的材料选的不合适(但油密封都用丁腈橡胶的呀).

网友:
本人愚见可以使用氟胶试试,它的耐油能力强于丁腈橡胶。

网友(2015-10-20):
我觉得和压力有关,要么是气压,要么是油压,建议:此加油枪可以使用,问题应该不大,微调些尺寸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