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电线杆钻眼机,求各位大大提供意见

楼主(2015-09-20):
    因为我爸工程队需要,想要自己做一个电线杆钻眼机,动力就用拖拉机的发动机加上链条做动力,各位大大有很么高招吗,可以帮忙设计一个图纸么

网友:
请给定钻头大小,转速,成本,酬金,及照片。
我想你的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网友:
安装电线杆用的么?很多标准件供选择,买标准 土钻 自己做个架子和传动

网友:
拖拉机,前面装个吊臂,然后买个大点的液压马达,马达连接螺旋

网友:
拖拉机后带提升,带液压马达输出,接一个螺旋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问钻井队的。先了解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如何做了。

网友A:
哈哈,请搜索挖坑机。栽树用的。大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请搜索挖坑机。栽树用的。大把的。

看过论坛上一个德国机械,将树根钻成锯末,这个机器绝对适合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论坛上一个德国机械,将树根钻成锯末,这个机器绝对适合LZ

那个不行,只能进攻,不能排屑。挖坑机就是个挖坑机,只要下面没啥石头,直接打个圆柱形的孔了。

网友:
不难吧,先百度一下。

网友:
钻头设计成空心的排土和杂物,用拖拉机的发动机加上链条做动力,那就要用减速箱,很笨重哦。组合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水泥电杆冲击钻就能打孔,问题是钻孔时要找准位置,不要钻在钢筋上。
现在电杆上都使用抱箍,使用抱箍不需要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泥电杆冲击钻就能打孔,问题是钻孔时要找准位置,不要钻在钢筋上。
现在电杆上都使用抱箍,使用抱箍不需 ...

是刨坑呢,还是杆上打洞呢?
反正LZ挖坑之后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