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联轴器和渐开线花键的区别?

楼主(2015-09-20):
   众所周知,联轴器是连接两轴或连接轴和回转件的一个部件,齿轮联轴器,属于可移动式刚性联轴器,

具有特点,工作可靠,承载力大,具备少量补偿能力。

   键,实现轴和轴上零件间的周向固定以传递运动和转矩。渐开线花键,属于花键中,齿廓为渐开线的,

具有,齿上有径向力,自动定心作用,各个齿受力均匀。

通过手册上的描述,发现区别仅有少量补偿作用...

而,进一步区别,渐开线花键,压力角为30°、37.5°、45°。

模数从0.25、0.5、1、1.5...

而,齿轮联轴器,在满足联轴器的角位移等,出现齿顶外圆制成球面,或者做成鼓形齿轮。

压力角,常采用20°,还可以采用高度变位.等

还有计算方面还有些差别,但是总体差别不大。

在平时工作中,使用花键比较多,矩形花键和渐开线花键都有,但是没接触过齿轮联轴器,

这两天看到齿轮联轴器,发现他们似乎在使用上区别不是很大,

希望了解的大侠,能给出一些具体的,使用方面,加工等方面区别

网友A:
你打算把电机轴拿出去加工成花键吗
反之联轴器作为标准件,说出型号即可买;可以直接安装于各类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把电机轴拿出去加工成花键吗
反之联轴器作为标准件,说出型号即可买;可以直接安装于各类轴上。

哈哈,大侠高见,看到时真有这种想法。

但是平时我们基本都是电机直接联接α减速机,较少用联轴器。

毕竟做功能部件为主,所以内部花键会多些。

不过我这次问,是想知道他们的区别,或者说这两种传递动力方式的区别

感觉齿轮联轴器比渐开线花键定位方式更多,齿顶定位,齿侧定位...

花键比齿轮联轴器方式 多了轴向位移。
大侠,如果只是传动轴带动一个旋转件,是齿轮联轴器和花键 没有发现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只是传动轴带动一个旋转件,是用花键,键。而轴与轴用联轴器。

网友(2019-05-11):
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