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取料求助

楼主(2015-09-20):
现在有一款零件,放置于模具里面整形,想要实现自动取放料。
目前,是通过四轴机械手完成取放料。
存在的问题是:物料放入整形模,完成整形以后,如何将之取出来。
下模及产品见图片。其中,咖啡色的是产品,在一个凹模里面,产品的厚度只有1.05毫米,磁性材料(因模具也是磁性材料,磁铁肯定是吸不出来的。)
如果是采用真空吸,还请赐所选用的标准件品牌,谢谢。
以上两种方案是我们想到的传统办法,其中,磁铁我们已经试过了,失败了!真空吸----准备尝试---空间限制,没有找到合用的吸头,计划制作一个吸头,其与产品的接触面是一个平面,平面上对应零件实体的部分打小孔,然后抽真空,心里没底,也不知是否可行。
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法,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http://pan.baidu.com/s/1ntIOJ3b,对于不能下载的同志可以去网盘下载。

补充内容 (2015-9-27 23:32):
问题已经处理了。依然是采用电磁铁吸料。之前主要是因为模具有问题,卡料造成的。修完模具保证不卡料,问题迎刃而解!

整形模取件

整形模取件

整形3维模形

网友A:
还没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想出来

嗯,再加油想想,肯定有办法的!

网友B:
下载了。用solidworks2013打开,设计树里零件名称都是字母,楼主所称的凹模不知道是哪个,也没见到厚度为1.05的被整形零件。

网友:
像塑胶模具一样,下面的整形块整体顶出行不行!!!

网友:
产品多大呢,气缸顶出来也许可行。

网友C:
这种小吸头SMC还真有,我就做过类类似的整型,是iphone的件吧?好像叫针头式真空吸嘴

网友:
工件由下模的顶杆顶出,然后机械手上真空吸盘取工件。

网友:
smc真空发生器加上真空吸盘,应该可以,你电话问下smc技术。

网友:
工件可以单独出一个图。
真空吸是一个思路,凹模顶升也是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用solidworks2013打开,设计树里零件名称都是字母,楼主所称的凹模不知道是哪个,也没见到厚度为1. ...

咖啡色的那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吸头SMC还真有,我就做过类类似的整型,是iphone的件吧?好像叫针头式真空吸嘴

多谢,我查一下。
零件是手机上面的,不是Iphone上的。

网友:
顶杆定出来,顶杆上配真空,然后机械手上用夹爪或其他的方式就很多了

网友:
SMC的真空吸盘呀,以前我们做过好多成型机上下料的,上料吸盘吸住,气缸打进,下料吸盘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