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辨别

楼主(2015-09-20):
各位同仁,请问这个与减速机联接的电机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有这方面资料的联系。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好专业哦

网友A:
这个直接这样看不容易看的出来,但是可以对你说的是现在很多电机厂家推出一款叫 闭环步进电机的东东,它是在步进电机中加了编码器,可以实时进行位置反馈,部分厂家可以自动进行修正,步进电机的低速大力矩,低延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再引入伺服化控制,很好的拓展了它的应用范围,如果图中是步进电机,很有可能就是这一种了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和伺服完全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啊,步进是按步距角一格一格动,而伺服还是依靠电源的相位差去获得旋转磁场。所以步进闭环能达到的精度会比伺服电机高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一步步的,伺服是走的类模拟量。肯定是伺服精度高!

网友(点评):
不过两种也在互相借鉴。步进也细分。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是同步的!而不是你说的相位差!那是异步电机。

网友(点评):
各位,我可没说这种电机会比伺服电机好,最起码无极变速步进电机比不来, 我只说 拓展了它的应用范围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模组我正需要,能不能把图传给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这样看不容易看的出来,但是可以对你说的是现在很多电机厂家推出一款叫 闭环步进电机的东东,它是 ...

我们这边伺服电机都可以做到一圈52万线的编码器,也就是精度可以达到360°/52万,步进电机好像做不到吧

网友(点评):
这两种电机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一样啊,在某些可以使用的场合这种电机要比伺服便宜不少呀

网友C:
请教LZ题外话,这个连杆组下面怎么跟电机的输出轴联系起来的,有点看不懂
摆动是靠电机,还是有其他动力?

网友:
这个是步进+蜗轮减速机
这种配置慢慢就会被淘汰了 用伺服+行星可以速度更快精度更高
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2351106563详谈

网友:
看着外形是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加减速机的结构来,淘宝去找下,里面有介绍

网友:
好像是步进电机,有标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伺服电机都可以做到一圈52万线的编码器,也就是精度可以达到360°/52万,步进电机好像做不到吧

这倒是,我现在做伺服电机也比较迷茫,也找不到什么地方伺服电机完全可以取代步进电机的地方。除了一些极其特殊领域。步进电机的低成本和稳定性确实无可比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继续跟进,一起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楼主:
图片中的电机是意大利菲仕伺服电机,国内有宁波菲仕,在瓦楞行业常配斜齿轮减速机使用,其特点如下:
1、转动惯量小,响应速度快。
2、结构紧凑,功率密度高。
3、超高矫顽力稀士永磁材料,抗去磁能力强。
4、采用无刷旋转变压器作为反馈元件,具有寿命长,可靠性高,编码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能适应各种恶劣坏境条件。
5、几乎在整个转速范围内可恒转矩输出。
6、转矩脉动小,运行平稳,精度高。
7、电机转子采用特殊结构的工艺,保证电机高速运转的可靠性。
8、噪音低,振动小
9、电机线圈采用真空浸漆处理,大大提高了电机的耐潮性能,电气性能。
10、全密封设计,确保电机在-20oC-40°C室温下长时间安全可靠地运行。
11、外壳防护等级为IP54,绝缘等级为F级,S1工作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LZ题外话,这个连杆组下面怎么跟电机的输出轴联系起来的,有点看不懂
摆动是靠电机,还是有其他动力?

这个是伺服电机配斜齿轮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轴与滚筒轴是通过联轴器联接传递动力的。

网友(2016-04-23):
看外形应该是伺服电机,电机上有两个插头,一个是电机动力线,一个是编码器

网友:
跟着后面学习一下。

网友:
各类包装设备的视频:http://v.qq.com/u/videos/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我全用伺服  没用过步进电机

网友(2016-07-08):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伺服电机都可以做到一圈52万线的编码器,也就是精度可以达到360°/52万,步进电机好像做不到吧

360/52万,不错!

网友:
外观看不出来吧

网友(2020-05-17):
加减速箱的肯定是步进电动机啊

网友(2021-04-22):
不错的 东西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1-05-28):
没有编码器的一般认为就是步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