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度1.2的5052铝板阳极挂具问题

楼主(2015-09-20):
厚度1.2的5052铝板阳极着色,产品尺寸约200*200,一个大面不允许有挂具印,也就是说挂具只能碰一个大面及4个侧面,但产品太薄,夹侧面时正面边缘就会留下挂痕,考虑过侧边留工艺台待阳极后再切掉,但存在切断时有接痕及易损伤表面的问题,请问大神们有好的挂具方案么?

网友:
,在一边留一个10mm的边条来夹持,边条和工件之间用如图的结构连接,
工件和废料的连接处采用半冲切的方式,然后做阳极,再切掉,(可以在废料上预留定位孔,以方便后面冲切

这样,切掉的地方有一半厚度是有阳极层的,不影响你正面的外观

网友:
我看见人家是用网罩来挂的

网友:
近期有这方面的困扰。挂具印去不掉,很是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