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泵流量问题

楼主(2015-09-21):
刚接触液压系统,现在有个疑问。

我的供水压力是400KPa, 40立方的流量。 我现在想将压力增加到700Kpa, 如果我安装一个增压泵,那么泵的流量有要求吗?
现在我选了一个泵,压力可以达到,但是额定流量是10立方的。这样可行吗?
也就是说,如果泵的入口流量 大于泵的额定流量 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用4个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个不行么?

四个不也是要串联吗? 流量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不也是要串联吗? 流量的问题呢?

就不能并联吗?

网友:
我感觉不行,你的泵流量40立方给10立方的泵供油,泵吸收不了多余的流量会憋压泵肯定要坏,要用10立方的可以并联4个,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请指教!

网友:
额定流量是10立方的。这样不可行。上淘宝。

网友:
最终你得到的压力可能要低于400呢,如果用10流量的

网友:
离心泵,串联吧,加个泵是为了提高泵的进口压力,两个泵的位置顺序,大流量泵在前,小泵出口流量不满足要求,出口压力会更高。增压泵的流量和另一个泵尽量接近些好。仅供参考,这个问题在这里问不合适,你这是离心泵打水,问搞水力机械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