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料热处理求助

楼主(2015-09-21):
A3料渗碳淬火,怎么能得到表面硬度60 HRC左右?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什么零件,有什么要求?为什么要用Q235?这个材料虽然适用面较广,不过要求稍微高一些这材料就不好用了。可以考虑更换其他材料。
这一段是摘来的。。。Q235的含碳量低,淬硬性小,一般不采用淬火工艺。虽然通过参碳工艺后会提高其表面含碳量,但淬火后的表面硬度和耐磨性的提高并不是很理想。如果想在Q235表面获得高质量的硬度和耐磨性的话,可以采用等离子或氩弧在其表面熔覆一层合金,比如我们做的Q235钢的Ni基合金的氩弧熔覆效果就很好,而且经济性相当高。

网友(点评):
技艺精湛,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零件,有什么要求?为什么要用Q235?这个材料虽然适用面较广,不过要求稍微高一些这材料就不好用了 ...

考虑到成本问题,公司选用的拉片都是Q235料的,现在就是工件里面的两个部件存在摩擦现象,有尖锐的声音。现在就是想把拉片的硬度提高,让两个部件的硬度差不多。这样摩擦不会出现尖锐的声音!

网友B:
楼主厂里有渗碳淬火设备么?
要求低的话,井式炉就够了,要求高的话,还是要用进口设备。
我讲的要求高低,对外行人是指渗碳硬度,渗碳层深,对内行人是指炉内碳势。

网友:
A3还淬火?

网友(点评):
时代使然,现在这些已经说不明白了,工业的现状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很好,期待能看到把空气淬硬的那一天

网友:
Q235含碳量太低了,还是建议更换材质,就算成本问题也不能乱搞。哎

网友:
直接换材料重新做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厂里有渗碳淬火设备么?
要求低的话,井式炉就够了,要求高的话,还是要用进口设备。
我讲的要求高低 ...

有的,我们自己渗碳淬火硬度能达到,就是芯部也脆了!现在就是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出薄薄的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我们自己渗碳淬火硬度能达到,就是芯部也脆了!现在就是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出薄薄的一层!!! ...

这个。。。。。。

你要有多薄?渗碳淬火的所谓层深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实际渗碳层和符合要求的硬度层不是一个东西。
井式炉精确控制层深不容易的,基本不可能,德国的好很多,具体能力要看炉内碳势控制。

A3我接触不多,楼上一些人建议换材料,你可以试试。
一般渗碳是有建议钢种的,就是说理论上任何钢材都可以拿来渗碳淬火,但是实际上真正用来渗碳淬火的钢种都是有很明确的型号的。你讲的芯部脆了,就是说明A3这种钢,在淬火后就是脆性很严重的。适合渗碳淬火的钢基本都是合金钢,有合金元素保证淬火后的韧性。

网友B:
薄薄的一层,只有感应淬火了,不过我估计硬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薄的一层,只有感应淬火了,不过我估计硬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改天试试高频!!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天试试高频!!看看效果怎么样!

高频?绝无可能!!

网友D:
百度的----利用双层辉光离子渗金属技术,在该钢表面进行Mo-Cr共渗,随后进行超饱和渗碳、淬火及回火复合处理,Mo-Cr躬身层厚度在100微米以上,表面Mo含量可达20%,Cr含量达到10%,超饱和渗碳表面含碳量超过2.0%,表面成分接近钼系高速钢,淬火及回火后表面硬度高达1300HV,超过一般冶金高速钢。磨损试验表明,摩擦系数随着接触应力的增加而增大,平均相对耐磨性是GCr15渗碳淬火钢的2.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的----利用双层辉光离子渗金属技术,在该钢表面进行Mo-Cr共渗,随后进行超饱和渗碳、淬火及回火复合处理 ...

代价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绝无可能!!

昨天试了   确实没用!!

网友:
看了各大神的回复,估计楼主用A3是不行了。
就算热处理能达到要求,所花代价楼主也是接受不了的,建议这个接触面做单独零件设计,更换材料。

网友:
A3想搞到60HRC?????你确定?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我们自己渗碳淬火硬度能达到,就是芯部也脆了!现在就是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出薄薄的一层!!! ...

渗碳完后用高频感应淬火,可以只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如果是我不会选择这个材料,随便选择好一点的材料都比这样处理要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