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零件长度为12米,如何用inventor做出零件图?【已解决】

楼主(2015-09-21):
好似inventor做出单个零件的长度最大只有8米,现在遇到如题,不知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或者是怎样做出的!谢谢

网友:
怎么可能?
请看此图,铁棒直径100mm,长度100米。

网友(点评):
大侠威武,这是传说中的如意金箍棒啊

楼主:
谢谢逍遥元帅,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自定义的模板没有写入项目中,无法保存,引起冲突所致。

网友:
自定义的模板没有写入项目中?【没看懂。模板写入项目中,这是怎么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