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东西:细长立铣刀刀具导向装置

楼主(2015-09-21):
求:
由于工件加工部位的空间较小,所以刀具只能选择细长立铣刀(或者细柄夹头)。
然后在切削过程中,刀具端部抖动厉害,尺寸不稳定是当然的,加工出来的形状都不规则了(让刀)。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在的想法是:1.购买可以90°转换的装置,这样刀具长度可以短点。②在靠近工件处加个导向装置(需与主轴联结在一起,如果装置工作台上,会影响工件装卸),就像钻床用的钻模样的。不知道有谁见过这样的装置,哪里可以买到。实在没有的准备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
大侠,这个图我表示看不太明白,既无尺寸,也无辅助视图。

根据描述应该是加工沉孔,因为没有具体尺寸和足够的视图,所以不好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大侠还是完善一下图纸吧

网友(点评):
呃,就是这种情况,我也不是特指这个零件。就是当我们使用的刀具必须是细长型是(或者整个刀具+夹头是细长类型时),刀具加工零件时出现的状况。

网友:
这个图就明了了。

类似的工件以前是这么做的:做一工装固定,类似于钻模套,工件放入后,用加长钻进行打孔

网友(点评):
不是10.4的孔,是18的沉孔,是开口的(U型的)。

网友:
看明白了图纸,之前玩加工中心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产品,不过都是比较小。
你的情况直接加工估计很不好弄,16的铣刀伸长出来170+,还不算是挟持的部分。加长铣刀可以买的到,但加工振动大,且刀具容易损坏。
1.如果批量大(个人感觉批量是很大),直接从毛胚哪里就搞好,这个18的尺寸直接铸造成型就好,省去加工的麻烦
2.做工装,芯轴定位,在上表面套着用钻头来加工。

网友(点评):
铸件毛坯的质量不稳定。

网友(点评):
就是想找个(买个)类是钻模套之类,定位在刀具端部,必须和主轴同时移动。如果是装在工作台面上,那工件装卸就必须拆除这个定位套。

网友:
这个没难度吧,做个钻模套住70的外径,钻模孔留10.4,限制住钻头,就可以了,10.4的孔打好了,18的沉孔还不好办吗?钻床上刮刀刮沉孔的方法就可以了,弄把刮刀以10.4的孔定心就可以了,
如果批量大,最好先加工18的沉孔,不然打10.4的时候,钻头和钻模的磨损会比较严重

网友(点评):
18的沉孔是开口的,先加工成圆孔,在铣下?

网友(点评):
钻模的孔与工件70的外圆配合,用铣刀或是阶梯钻控制好深度就可以得到图纸上的尺寸,没时间画图,你自己画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用白钢圆条自己磨一个铣刀,只磨出需要的刀刃部分

买的细长立铣刀刀刃部分长了

网友:
5楼正解,先加工18的台,再加工10.4的孔。要用钻模

网友(点评):
主要是铣18沉孔的问题,沉孔是开口的(U型的)。

网友:
建议与设计沟通,更改结构,从侧面铣平位。

网友A:
是不是图上蓝色的那个?如果是的话一把18的铣刀就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图上蓝色的那个?如果是的话一把18的铣刀就干出来了

是这样的

网友:
不差钱就上角度头吧,随便干,一次性投资。

网友(点评):
呵。。估计老板会肉疼。

网友(点评):
那就土法凑合着干吧。

网友:
这个钻眼后   平底忽钻 .沉头铣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估计要做一把18的非标立铣刀。200长,柄部做长一点,刃部做到30左右。进给放小,一刀下去干到尺寸

网友(点评):
还是做接长杆靠谱些,订做这么长的刀子,刚性不好不说,一旦断了,成本太高,用接长杆,可以在不影响加工的情况下做得粗一些,改善刚性!

楼主:
准备自己试着做个导向套,与固定在主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做一把18的非标立铣刀。200长,柄部做长一点,刃部做到30左右。进给放小,一刀下去干到尺寸

就铣一个沉台,抗力应该不大,大不了进给慢点。我们有好多非标加长铣刀,杆做的很长,有效切削部分满足要求,用的还可以。买一把接长杆好贵的

网友:
谁做的设计,如果你真想做这个东西。90°转换的装置是一定要的,你左右都有沉头,做也简单,买一个400*400的方铁料就可以了,中件车个心轴。中间M12螺丝加压板固定工件。加工完直接方料反个方向就好了,钻摸也可以在方铁上做,不过要做两套模心。最好用钨钢做,必须先做出沉头孔在做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