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pvc皮带隔板高度与滚筒直径大小,如何定义设计?

楼主(2015-09-21):
隔板高度与滚筒直径大小 如何设计,才耐用,隔板不会拖胶掉落!
期待这方面的社友解答, 感谢!

网友:
这个理论上说滚筒直径越大,越不容易脱落,那个隔板高度似乎影响不是很大(超高除外),隔板脱落除了前面那个原因外,和与输送带接触的部分的面积,弹性,粘接好坏有关,这要看制作厂家了.

网友:
尽量取大吧!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社友解答:
有没有社友有这方面经验的,实际做过并OK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直径越大越好,但有时条件限制原因,并不能做到,有没有说隔板多高,滚筒做多大,这样的公式或自身的经验也好.
单这样讲有点模糊,也不知做多大, 目前我的隔板高是6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