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工业机械手臂,有木有自动改刀补损耗的功能?请教

楼主(2015-09-21):
我公司想入手工业机械手臂,由于没有接触过,弱弱的问一下,有木有自动改刀补损耗的功能??
大神们都是人工改?还是加装了检测装置,然后自动改?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跟供应商沟通,毕竟每家的产品不同,功能也就不一样。

网友:
这个要上视觉,或者其他传感器,检测到磨损量。才能补偿。精度高了,最好还是不要了。效果会差很多的。

网友A:
车床,由于铁屑的原因,不采用在线检测的方式。
自动线,通常是配线下检测,区分出OK,+OK,-OK,+NG,-NG几种情况,根据检测结果来自动调整刀补,以达到稳定尺寸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由于铁屑的原因,不采用在线检测的方式。
自动线,通常是配线下检测,区分出OK,+OK,-OK,+NG,-NG ...

线下测量?请问是人工测?还是用仪器?

网友(点评):
自动线有个检测单元,自动的。人工测,那不就手动补了嘛。

网友(2016-09-18):
检测在线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