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偏心蝶阀密封面的维修工艺

楼主(2015-09-21):
   我让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年了,始终没找到解决办法。

   一条危化品船上有上百个阀门,现在的船东为省钱,大量使用三偏心蝶阀。毕竟数量太,全部采用不锈钢闸阀的投资太大。可是,危化品船舶一会儿拉油,一会儿拉散装化学品,那就要蒸汽蒸舱,洗舱。蒸舱的蒸汽温度都在150度左右,压力大,流速也大,采用聚四氟乙烯做密封面的蝶阀要不了几个回合就变形厉害,完全不能密封了。也不能坏了就换,只好想办法维修。
     现在的三偏心蝶阀,感觉每个厂家的都不同,偏心量偏心角度完全不同,密封方式也有区别。这给维修带来不小困扰。所以,诚心请教三偏心蝶阀的维修工艺,密封面的加工工艺, 包括密封面的加工工装。

网友:
阀门使用与维修

10

1

阀门使用中应周期地检查以保证密封良好,填料未失效,密封面无过量磨损或阀体没有过量腐蚀,

从而保证阀门安全。当检查确定阀门有缺陷时,阀门应立即卸下修理或更换。用于油或水工况的阀

门应每三个月进行检查,用于腐蚀工况中的阀门应每月检查或依照当地法规规定。

10

2

如阀门检修、重新组装,应依照制造标准重新检查和测试。更换的零件应有清单记录以备查证。

10

3

在重新安装阀门时建议更换连接阀门用的螺柱;

10

4

任何有关密封处的修理、更换,在安装阀门前应先行进行密封试验和壳体试验;

10

5

零件部分的任何修理应由最初制造方提供,由第三方提供的修理或零部件,

NEWAY

不承担由此造

成损失的责任;

10

6

NEWAY

不主张由第三方制造的承压件留在阀门内;

10

7

对在线阀门进行焊接维修将是不允许的,否则制造方将中止质量保证;

10

8

不允许在阀门上行走或加支承设施;

10

9

在使用高温阀门时,建议在工作场所设置标识以示警告。

网友(2024-12-30):
# 高温高腐蚀情况下三偏心蝶阀软密封面维修工艺

## 一、维修前准备
1. **工具和材料准备**
    - **工具**:扳手、螺丝刀等常规拆卸工具,软质研磨工具(如研磨砂纸、研磨棒等),清洁工具(毛刷、干净的布),测量工具(卡尺、塞尺)。
    - **材料**:与原软密封材料性能相匹配的密封材料(如耐高温、耐腐蚀的橡胶或塑料材料),专用密封胶,清洗溶剂(如丙酮、酒精等有机溶剂,用于去除油污和杂质)。
2. **阀门拆卸与检查**
    - **安全措施**:在拆卸阀门前,确保阀门已完全关闭,并且上下游管道内的介质已排空,压力已释放。同时,操作人员应穿戴好防护装备,如耐酸碱手套、护目镜等。
    - **标记与拆卸**:对阀门各部件做好标记,以便在组装时能正确安装。使用工具小心地拆卸蝶阀,将阀盖、蝶板等部件分开,重点观察软密封面的损坏情况,如是否有腐蚀、撕裂、老化变形等现象,并记录损坏程度和位置。

## 二、软密封面修复
1. **密封面清洁**
    - 用毛刷和清洁溶剂彻底清洗软密封面和与之配合的密封面,去除污垢、腐蚀产物和旧的密封胶等杂质。清洗后,用干净的布擦干,确保密封面干燥、清洁。
2. **轻微损坏修复(磨损、浅表腐蚀)**
    - **研磨处理**:如果软密封面只是有轻微磨损或浅表腐蚀,可以采用研磨的方法进行修复。选择合适粒度的研磨砂纸(如800 - 1200目),将砂纸剪成合适大小,包裹在研磨棒或平整的研磨工具上。
    - **研磨操作**:以均匀的力度和合适的研磨轨迹(如环形或“8”字形)对软密封面进行研磨。研磨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过度研磨导致密封面厚度不均匀或出现局部凹陷。研磨一段时间后,用卡尺或塞尺检查密封面的平整度和厚度变化,确保密封面的平整度符合要求(一般平面度误差不超过0.05mm),且剩余厚度仍能满足密封要求。
    - **表面处理**:研磨完成后,用干净的布擦拭密封面,去除研磨产生的碎屑。然后,在密封面上涂抹少量专用密封胶,以增强密封性能。
3. **严重损坏修复(深度腐蚀、撕裂)**
    - **密封面更换**:如果软密封面出现深度腐蚀、撕裂或老化严重变形等无法通过研磨修复的情况,则需要更换密封面。
    - **旧密封面拆除**:使用合适的工具小心地将旧密封面从蝶板或阀体上剥离。注意不要损坏蝶板或阀体的密封面安装部位。
    - **新密封面安装**:
        - 清理密封面安装位置:用砂纸轻轻打磨安装位置的表面,去除残留的密封材料和杂质,使表面粗糙、干净,以增强新密封面与安装位置的粘结力。
        - 裁剪新密封面:根据蝶板或阀体密封面的尺寸和形状,准确裁剪新的软密封材料。在裁剪过程中,要确保密封面的尺寸精度,边缘整齐,避免出现缝隙或尺寸不符的情况。
        - 粘结新密封面:在密封面安装位置和新密封面的贴合面上均匀涂抹适量的专用密封胶。将新密封面小心地贴合在安装位置上,用适当的工具(如橡胶锤)轻轻敲打,使其贴合紧密,排除空气。按照密封胶的固化要求,等待足够的时间让密封胶固化,确保密封面牢固粘结。

## 三、维修后检查与组装
1. **密封性能检查**
    - 在组装阀门之前,进行简单的密封性能测试。将阀门的蝶板调整到关闭位置,在一侧密封面涂抹少量的润滑油(模拟介质),在另一侧用干净的布擦拭,观察是否有油渗出,以此初步检查密封性能。
    - 对于要求较高的情况,可以采用气压试验。将阀门安装在试验装置上,关闭阀门,向一侧充入一定压力(一般为阀门工作压力的1.1 - 1.5倍)的压缩空气,用肥皂水涂抹在密封面周围,观察是否有气泡产生,以检查密封性能。
2. **阀门组装**
    - 按照拆卸时标记的顺序和位置,将蝶阀的各个部件重新组装。在组装过程中,要注意拧紧螺栓的扭矩符合要求,避免过紧或过松。
    - 组装完成后,手动操作蝶阀,检查蝶阀的开启和关闭是否顺畅,再次检查密封性能,确保阀门在实际操作状态下能够正常工作,无泄漏现象。

(建议部分比较容易泄露的部位使用不锈钢,不需要全部。长期维护的费用也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