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5.0的装配问题

楼主(2015-09-21):
我的装配图,每个零件都是完全约束,我想问问这个零件名前有两个叠加的方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完全约束不可能会出现方框的

网友(2015-10-21):
这个意思表示没有完全约束。

网友(2016-01-18):
如果有一个没有约束好,后面的都和那个关联的话,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完全约束的组件或零件!

网友(2016-07-11):
说的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