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滑槽有什么好方法加工,余量0.2,月需求量120-150套,赐教!!

楼主(2015-09-21):
有以铣代磨的方法吗?工具磨实在太慢了,或者有其他加工方法吗?自检和客户检验时采用通止规(长度100)。

网友:
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
对设备要求太高了!

网友A:
线切割只有,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估计做一个槽要靠近200   17个小时一块

网友(点评):
快丝做不到这样的精度;如果是慢丝,200元一件好像太便宜。

网友(点评):
再有,450长,不管用哪种丝,直线度都堪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只有,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估计做一个槽要靠近200   17个小时一块

同意。铣了再磨,不如直接线割。4角圆孔迟早要割。

网友(点评):
请注意渗碳要求。这个工件只能用线切割粗加工,然后渗碳,最后精加工。精加工好像也只能是工具磨或者慢丝。

网友(点评):
不过,不管是工具磨或者慢丝线切割,要制作这个东西应该都极其、极其困难,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点评):
谢老师指点!

网友C:
这个设计实在太高大上了,楼主可以告诉用在哪里吗?
另外,标题上说月需要量120-150套。那么就应该是定型产品了。
定型前一定有个试制,这样的工件应该有完成制品,楼主可以照个相片让大家一饱眼福不?

网友:
这个用快走丝,精度都达不到,慢走丝精度,加工费又高。
余量0.2,四个小孔是否已经有了?如果已经有了,订制成型拉刀,拉出来精度高

网友(点评):
看见“渗碳”没有?凡渗碳必然淬火,硬度58HRc以上,你用拉刀拉?就是没有硬化,450长的加工行程,你准备刀做多长?

网友(点评):
老先生,小的受教了,但渗碳不用一定淬火吧,调质似乎比较常见,渗碳硬度才47-51,淬火到硬度58HRC,那渗碳就没意义了吧。450长确实行程比较长,以前我们拉200左右长的孔,余量0.2左右,做的拉刀差不多600mm长。

网友(点评):
刀具设计这块,小子不是很懂,能不能用拉刀,可能还得询问做刀具的专业人士。只是以前有前辈说拉刀刀杆强度要够。

网友(点评):
刚在网上查了一下,看来以前认为渗碳后就能达到表面高硬度,看来是错误的,渗碳后还需要淬火才行,受教了@害怕伏枥老先生。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渗碳是加工后渗碳呢还是渗碳后加工呢?

网友:
如果负荷不是很大的话,我觉得设计可以简化,横向和纵向的公差各保留一个,各个方向有一组配合即可

网友:
铣床-拉床。

网友(点评):
不可行,理由见7楼点评。

网友(点评):
谢谢,真没注意渗碳。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个设计傻X。类似结构我们以前夹具上用的较多。就以滑槽而已。
这个结构不是做不出来,而是效率低。得T形砂轮去磨。边磨边量。
当然成本不闲高也无所谓。你也不用去纠结用铣代磨了。该多少钱不要去强行想降成本。成本的80%在设计图时已经决定了。要交明显下降得改图。

网友(点评):
做过工具磨没有?如果是,你准备如何磨这个工件?能否给个详细的工序单出来?

网友(点评):
做过一年,用来磨非标直槽刀具。俺没操作。14年了。 我一般这个精度级的将上面9mm的盖板拆了磨。夹具上够用了。

网友(点评):
工具磨刚性不够,精度不可能达到。建议数控导轨磨。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C:
不管是工具磨或者慢丝线切割,要制作这个东西应该都极其、极其困难。
或者换个说法,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铣了再磨,不如直接线割。4角圆孔迟早要割。

我们以前做过460的长度。还有560的T型槽割的铣的都有。那个圆角没办法。这个说起来就是个工装。

网友(点评):
圆角要改掉,目的是装配避空以及工艺避空。达到效果就一样。

网友(点评):
你们割了或者铣了之后,还要再磨吗

网友(点评):
看清楚渗碳要求和标注的公差,再说“我们以前做过”这个话。

网友:
要改设计,增加硬度只是为了耐磨,使用寿命长。这个工件去掉渗碳淬火,跟它配合的工件采用铜的就可以了。一看公差就是刚入行的人设计的,全凭想当然,根本不考虑加工费用问题。

网友:
忘了说一句,120-150月需求量那是骗你的,说不定就这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工具磨或者慢丝线切割,要制作这个东西应该都极其、极其困难。
或者换个说法,是不可能的事情。

谢老师点评。
总觉得他完全可以考虑其他方式替代,就是不知其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实在太高大上了,楼主可以告诉用在哪里吗?
另外,标题上说月需要量120-150套。那么就应该是定型产 ...

我在社区也几年了,弱弱的问一句,能否定制成型刀,就是T型铣刀先粗加工,然后渗碳后再工具磨

网友(点评):
T形槽可以用铣刀制作,有专门的T形槽铣刀。槽型不符合规范,当然可以制作专用定型刀。只是图纸所示精度,必须在渗碳淬火后制作,磨削的话,必须要有砂轮越程槽。而这个部位的越程槽,铣加工无法完成。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先铣,粗加工,留加工余量,然后再磨。可以缩短加工周期。现在定做铣刀应该也不算什么吧,定制铣刀的钱用节省的工时的钱应该玩去可以抵消

网友(点评):
越程槽可以变更为用T刀热处理钱在根部T一个深0.5*宽1.5左右的槽。另外一帮兄弟纠结于能否铣刀位是没有意义的。铣加工后的热处理会变形的。所以一定的热处理后精加工。这么搞的硬度,基本职能磨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450等分2件来做,然后安装时拼接,但客户要求免去拼接的麻烦,所以不得不考虑做一体。至于说慢丝割,那费用太大(不下1300一套),而且225的高度慢丝已经无法修刀。4个圆角是磨削工艺孔,如果能铣削代替就可以不要,是否有能精铣50°的铣刀配合MC?

楼主:
这是个精密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实在太高大上了,楼主可以告诉用在哪里吗?
另外,标题上说月需要量120-150套。那么就应该是定型产 ...

这个类似某种机器工装,光伏上也有类似的,用的1cr13,两边倒角,作为基准,中间T型槽精度不高。卡进去,拉紧。反面粘玻璃,再粘156*156的晶定。   长度最长1.5米   宽120  厚度45.

楼主可以了解下使用在哪里,再做,因为我也接到过有些精密加工,骗子往往把图纸出的精度很高,要你找机器做。但是做了吧总有某些尺寸达不到。我这还有图纸呢,下次上图。

网友A:
如果四个圆角不要的话,就是不知道定制T型刀具可以达到那种精度吧,先四方铣好,,磨四个面做平行垂直了,四方还要留20丝。然后铣T型槽,   20MM以下刀具铣沉槽  底部留余量,然后定制2把刀具,一把精刀38*13,另外一把自己看毛刀。    做好粗T型后   渗碳去。    然后精铣T型槽。20宽   底部38*13 这个刀具机器控制   做出来T型槽精度是否可以达到。   然后再磨四面。根据T型槽深度磨。

貌似刀具能做出来T型槽的精度的话,再磨四个边。    是否可以这么做。我想这个工件,基本肯定是T行槽  还有上面的一个平面是基准

大神不要骂我,我随便说说的,路过,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四个圆角不要的话,就是不知道定制T型刀具可以达到那种精度吧,先四方铣好,,磨四个面做平行垂直了,四 ...

只要刀具能精度达到,T型槽粗糙度没问题的,以前1CR13铣出来的槽都是镜面

网友:
太高大上了,T型槽几乎每个面都是配合面,机械原理有一句话,慎用虚约束,不知这个零件做好后与另一个零件配合,能不能滑得动

网友D:
加工槽时候的硬度,硬度不高,是可以以洗代替磨的,当然要看加工者的水平了。硬度太高就别考虑铣了,这个应该工艺素材加工然后表面氮化处理就可以 了
  并不是太难的东西

网友:
我能说我也有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零件,暂时定工艺为线切割,精度没那么高,担心中

网友:
开始以为只是T槽,,,要求好高,,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处理后先把外平面加工磨好,然后加工好20的槽。做几把成型刮刀(以此接近所需加工形状)。以上平面和20的槽宽为刀具的约束,做刨挂动作!分几刀刮出!圆弧也可以一起刮出。类似一次次使用配合件把槽拉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要刀具能精度达到,T型槽粗糙度没问题的,以前1CR13铣出来的槽都是镜面

我做了快20年高精密加工第一次听说铣床光洁度可以达到镜面

网友(点评):
看来心目中的镜面不一样,如同帅哥美女一样,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快20年高精密加工第一次听说铣床光洁度可以达到镜面

加工中心,无语对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无语对你。

我们就有5台日本兄弟机,看来我需要把加工中心的全部炒鱿鱼了!那么好的设备0.1的光洁度都做不了,何况0.02的镜面

网友:
估计慢走丝能搞

网友:
这个设计,我也是醉了。。。

网友F:
需要渗碳处理,说明材料属于低碳钢一类,考虑到淬火变形需要留加工余量。工件粗铣留余量 0.5到0.8,渗碳淬火后用超硬合金铣刀分两三次铣削。我用这种方法加工过直径3毫米600长的对合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渗碳处理,说明材料属于低碳钢一类,考虑到淬火变形需要留加工余量。工件粗铣留余量 0.5到0.8,渗碳淬火 ...

光洁度如何呀?直径3MM,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槽时候的硬度,硬度不高,是可以以洗代替磨的,当然要看加工者的水平了。硬度太高就别考虑铣了,这个应 ...

光氮化好像太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洁度如何呀?直径3MM,这么小?

     光缆中间的玻璃纤维棒,直径3毫米,无限长度。超声波抛光

网友:
想降低成本、减少加工难度,需要和设计者沟通沟通。

网友:
这个设计,我也是醉了。。。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就有5台日本兄弟机,看来我需要把加工中心的全部炒鱿鱼了!那么好的设备0.1的光洁度都做不了,何况0. ...

哪天空了去找以前的上图了  你是不上图不死心啊

网友:
加工中心能加工出镜面来???不会是觉得能反光就是镜面了吧????

楼主:
不要求镜面,只要能基本到Ra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做法是450等分2件来做,然后安装时拼接,但客户要求免去拼接的麻烦,所以不得不考虑做一体。至于说慢 ...

1.没有标明形位公差,它影响工艺路线和加工成本。
2.450长度和450等分2件来做工艺和成本相差甚远,不计成本的讨论实在浪费光阴。
3.如果有了形位公差将450等分2件来做,可以有比你现行工艺好的方案(450长单件加工成本非常高)。

网友:
这个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的,如果可以的分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