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压装力和安装孔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5-09-22):
轴承孔的粗糙度太好会不会导致压装力增大?
从下面图中公式看,压装力主要与最大过盈量有关,压装时粗糙度太好的情况下相当于粗糙度波峰被“擦去”的部分相对更小;
过盈量相对更大;导致压装力一定程度增大;
但是粗糙度越好摩擦因素越小,按理说压装力也是减小;然后这两个有点矛盾;

我想问的是各位遇到过轴承孔的粗糙度太好压装力增大的情况不?这种几率大不?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感觉这些计算公式过于理想化。没有把轴套的材质,热处理状态,压装时表面是否加合适的润滑剂,等等有很大关系的因素计算在内。
轴套如果能加工到很好的光洁度,往往不缺精密的测量手段,对过盈量的把控也会合乎要求。而能够感受楼主提问中细微差别的,往往是可以避免问题了,除非,故意要去试试。
个人管见,权作闲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感觉这些计算公式过于理想化。没有把轴套的材质,热处理状态,压装时表面是 ...

我不是搞轴承的;只是想起以前有产品粗糙度太好客户说压装力太大,然后更改了粗糙度为一个范围值;
只是想搞清一下粗糙度太好时候会有导致压装力增大的现象;
谢谢回答;

网友:
路修的太平坦了会不会导致摩擦力减小,这也不好啊

网友(2016-04-12):
压力装配还要有型位公差及润滑等方面

网友:
需要做测试才知道,并且还要区分不同润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