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孔位公差圆跳动及直线度如何保证在+-0.02内

楼主(2015-09-22):
零件材料38crmoAl、加工孔直径175长度500.怎样在数控镗床上加工,工艺安排是先在普镗上粗镗,调质,在上数控镗精镗,氮化,然后行磨,经过行磨后孔的直线度圆跳动超差,如何调整工艺省掉行磨。在数控镗床上加工到位,而且保证氮化后的尺寸,

网友:
感觉你的直径175mm长度是500mm,跳动公差给正负0.02,然后直线度给正负0.02。严格来说直线度是形状公差,跳动是位置公差,所以说直线度公差要小于位置公差。在说这个半米长的东西很难保证你所要求的公差(反复装夹基准都有误差0.02了,何况加工出来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上立式车铣复合中心加工,一次装夹都可以完全做出来,估计你的这个直线好难。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个件事做什么用的?问了一下公司里的老工程师,大家都说除非你这个是精密配合件,否则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而且你这个长度尺寸相对孔径有点大,要保证直线度有点困难。你没有提到外径是多少,如果外径较大还稍微好一些。如果较薄,建议用楼上说的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不过直线度最好还是放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个件事做什么用的?问了一下公司里的老工程师,大家都说除非你这个是精密配合件,否则根本不 ...

是精密配合件,外形是方形的。不能保证直线度,圆柱是紧配的,间隙大漏料

网友:
175的直径,长度500,这个精度是几级了?是否有必要这么高?
精镗后留余量多少?渗氮层有多深?氮化后的变形有多少?
就目前所知的情况,应该氮化后的变形,而珩磨对于形状位置误差的纠正效果有限,

网友:
理论上楼主的工艺应该没什么问题,粗镗-调质-精镗-氮化-珩磨。
珩磨只能保证零件的尺寸精度,对于位置公差没什么提高。
基准的选择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精密配合件,外形是方形的。不能保证直线度,圆柱是紧配的,间隙大漏料

问题还在控制好珩磨这道关键工序,零件估计比较重,1,采用立珩方式。2.浮动方式是刀具浮动。3.珩磨二到三次,最后一刀是光珩,倒数第二刀是修正圆度,直线度,平行度。珩磨条长度、行程调整好,上下伸出不能太大。做好基准,控制锥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精密配合件,外形是方形的。不能保证直线度,圆柱是紧配的,间隙大漏料

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氮化后变形,渗层深度够的话氮化完精镗修一下,不够的话精镗完去应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氮化后变形,渗层深度够的话氮化完精镗修一下,不够的话精镗完去应力试试。

氮化后用什么刀具加工!一般的刀片镗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氮化后用什么刀具加工!一般的刀片镗不动。

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用CBN刀具加工,也就是立方氮化硼。价格较好的在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