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平衡阀控制比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5-09-22):
     各位大侠,在张海平老师的两本著作《液压速度控制技术》《液压螺纹插装阀》中关于平衡阀控制比的选择均有这样一段话:一般来说,控制比低时稳定性好,但耗能高,因为控制压力经过液压缸又增加了另一腔,也即平衡阀进口压力。那么如下图所示回路:

     其中KA等于活塞上下面积比(AB/AA),控制比低将会引起控制压力PB的增大,所以在负载压力(PL)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活塞上下面积比引起的附加压力(即图中第一行公式中的PB×KA项)将会增大,从而增加了平衡阀进口压力。这即为张海平老师著作中说的“控制压力经过液压缸又增加了另一腔,即增大了平衡阀进口压力。”
    可是“控制比低时稳定性好”应该如何理解?我个人的看法是控制比低了,那么同样的负载压力波动将引起控制压力较大的波动(图中第三行公式),而相同负载下控制压力与被控流量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中曲线说明当控制压力较大时,同样的控制压力波动被控流量的变化也不会过于剧烈(与控制压力为较低值时相同的波动量相比)。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控制比低,控制压力较大,阀工作在上图中A区域(曲线右侧)。即使负载波动由于控制比小将会引起控制压力较大的波动,可由于阀工作在图中曲线右侧,大的控制压力波动依然不会让阀的工作工作区域变为B区(曲线左侧),从而保证了阀的“液控节流功能”处于一个不会过于灵敏的区域。请问我这样理解对吗?
不好意思8爷,又要麻烦您一下了,@2266998 ,谢谢!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看看@2266998

网友:
太深奥了,请专家讲解

网友(2022-02-24):
等专家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