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3D打印液浆态材质的挤出机

楼主(2015-09-22):
谁会想到,科技的进步如此神速?RepRapPro最近已经研发成功一款可以使用液浆态材质的挤出装置。这套装置可以直接安装在我们现有的Ormerod2 3D打印机上实现液态材质的打印,当然这里的液态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粘稠度的。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大致就是通过步进电机推压注射器的活塞芯杆,就像平常打针一样,活塞芯杆推动液态材质顺着连接到喷嘴上的软管进入到喷嘴部分实现打印,想想是不是很有趣?这套装置的大部分部件是可以通过RepRap或是其它3D打印机自己打印出来的,这就是RepRap打印机的魅力所在啊!

如上图所示,针筒式挤出装置可以直接连接我们的喷嘴套件使用,只需将注射器卡在驱动装置相应的位置进行固定即可, 简单吧!
    如果您对OM2 3D打印机熟悉的话,您就会发现其实此挤出机的工作原理是和OM2 打印机的Z轴驱动工作原理很相似的,只是多了一个驱动齿轮来驱动另外一个螺纹杆。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对注射器施压均匀的力从而挤出或是回抽液态材质。

 这套挤出装置上所用到的送料管和喷嘴都是我们机器上现有的部件,因此可以直接安装在打印塑料耗材喷嘴的旁边,这样就可以打印液态和塑料两种不同的材料了。您甚至可以在液态喷嘴处加个标配的加热块,这样就可以通过供热防止有些粘稠状材料在打印前沉淀(有谁试过焊锡膏打印吗?欢迎向我们反馈打印效果!)。

     注射器的安装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您只要按照说明耐心组装就行了。相关的设计方案可以在Github 的RepRapPro资源库里面找到。目前RepRap的英国公司官方网站已经开始出售此装置,所有的说明现在也只有英文版的。如果您只想打印液态材料的话,您只需将Duet电路板上原来的挤出机接线拔掉,然后接上液态挤出装置的线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同时打印塑料和液浆态材料的话,那么您还需要一块扩展板来同时驱动两个挤出机。

网友:
我总不懂,3D打印堆放的材质,如何保证产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