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用哪种丝锥夹筒好?

楼主(2015-09-22):
求助一下社区的人,挤压丝锥用哪种丝锥夹筒好,是弹性的还是刚性的,M4的挤压丝锥加工铝转速进给又是多少呢,因为第一次用

网友A:
理论上柔性的好点 但要看实际加工情况,转速500左右吧  进给就是螺距,另我有铝用挤压丝锥 性价比很高,有意的话联系我QQ 7248682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柔性的好点 但要看实际加工情况,转速500左右吧  进给就是螺距,另我有铝用挤压丝锥 性价比很高,有意 ...

为什么我们用的刚性的丝锥断了

网友(2015-11-30):
挤压的工况必须良好,攻牙的同心度如何,孔径是否歪,大小是否良好。挤压筒夹用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