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S材料后加CD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22):
请问有没有人见过这种材料:
JIS G4318 SUS 420J2 CDF?
后面的CDF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这是什么材料啊,代号这么长,坐等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材料啊,代号这么长,坐等大侠!!

JIS G4318是日本标准,SUS 420J2是一种不锈钢材料,但后面的CDF是什么意思就看不懂,不知道是特殊的工艺要求还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IS G4318是日本标准,SUS 420J2是一种不锈钢材料,但后面的CDF是什么意思就看不懂,不知道是特殊的工艺要 ...

奥,我们用不锈钢一般就是304,201主要是做钣金用

楼主:
我懂了,CDF原来是Cold Drawing Fiber的意思,规定了要用冷拔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