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底面加工,如何调整参数达到样品效果?

楼主(2015-09-22):
现在加工表面

现在加工表面

大家好,上面这张图片是目前加工完的表面情况,材料是不锈钢,用8MM的4刃立铣刀底面切削刃加工底面,余量为0.1MM
转速12000. 进给220,这样加工出来的表面细腻但是刀纹不整齐。

下图为样品加工的表面,我只能看出进给好像比我们目前的参数快很多,转速不清楚。

请问大侠们我如何调整参数或者是调整哪个参数作为一个方向来达到像样品这样的表面,有着非常整齐的刀纹表面。谢谢

样品表面

样品表面

现在加工完表面

现在加工完表面

样品表面

样品表面

网友A:
技术贴 顶!~

补充内容 (2015-9-22 15:26):
刀具适用这种材料吗,切削液有吗?宽面与窄面区域的纹理一样吗?

补充内容 (2015-9-22 15:26):
刀具适用这种材料吗,切削液有吗?宽面与窄面区域的纹理一样吗?

补充内容 (2015-9-22 15:27):
刀具适用这种材料吗,切削液有吗?宽面与窄面区域的纹理一样吗?

网友B:
貌似铣刀底面与工件不平行导致的吧?

网友C:
你加工的照片中第一张上部有网纹的效果是最好的。(平面度),只是你走刀速度快了,或者你立铣刀4个刀尖不等高造成粗糙度不够。

网友:
你那个样品图看起来好看,实质微观是曲面。你把立铣头调几分角度,就能出他那个样子。调的越多,面越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铣刀底面与工件不平行导致的吧?

  这个不太可能,我们用瑞士的铣刀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工的照片中第一张上部有网纹的效果是最好的。(平面度),只是你走刀速度快了,或者你立铣刀4个刀尖不等 ...

第一张我们加工的刀纹有点乱,抛光之后不好看

网友:
从刀花看应该是后角带刀了,而且刀在切削中有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 顶!~

补充内容 (2015-9-22 15:26):

刀具适合加工不锈钢,有切削油。宽窄刀纹都一样

网友D:
调整一下切削参数,降低转速,提高进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一下切削参数,降低转速,提高进给速度

正解,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换大铣刀

网友(2016-03-08):
转速太高,进给量太小可以换算没转的切削量,实质上是在挤压而不是切削金属,在普铣上用600转精铣一刀表面很好,基本无刀纹进给;。

网友:
进给速度过快?

网友:
感觉海风79说的有道理。正常来说,如果刀具各切削刃长度很一致的话,加工出来应该是均匀的交叉网纹。你可以打一下刀具装在主轴上低速转动时的轴向窜动,如果大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更多是进给太慢,刀具停留,重复切削留下的很浅的刀纹。你可以打一下平面粗糙度看看。

网友(2016-04-28):
用的刀具是否跟样品一样    刀具的选用很重要  然后在看加工参数

网友:
建议楼主给个解决后的回复,这是对每位复贴者的莫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