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边壳体拉伸可以吗?

楼主(2015-09-22):
所谓的半边壳体就是一面是敞开的,这种工件的拉伸和整体壳体拉伸一样吗?模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吗?压机在使用中是否处于偏载?请教!

网友A:
没图怎么个讨论?

网友B:
这种零件不适合拉伸,因为受力不均,工件有可能在拉伸过程中偏移。可以下料后用折弯机折弯到位后,用乙炔火焰将相邻两面的边线烧融,使其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怎么个讨论?

可以理解成类似簸箕的形状

楼主:
贴上几张类似形状图片,主要是圆弧部位的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零件不适合拉伸,因为受力不均,工件有可能在拉伸过程中偏移。可以下料后用折弯机折弯到位后,用乙炔火 ...

受力不均是肯定的,但是是否可以拉伸成型呢?边缘可以采取后续切边的工艺

网友C:
我们公司遇到这样的工件 如果深度不是很深 个人觉得可以做翻边模具,翻边的话圆弧部位不会很圆滑,如果深度太大那就只有拉伸了,一般都是拉处一个完整的壳,再用三维激光切割出所需要的形状,切割完了一般后有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遇到这样的工件 如果深度不是很深 个人觉得可以做翻边模具,翻边的话圆弧部位不会很圆滑,如果深度 ...

您好,那你们是做的翻边模还是整体拉伸后切割呢?这个工件的拉伸深度是40mm,不是很浅

楼主:
各位老师,还有其他见解吗?相对于上图的工件,请教!

网友A:
很奇特的工艺。圆弧的另外一边怎么是开口的?这种一般是拼焊,为何不考虑呢?
如果单拉一道圆弧,我觉得难;如果4个圆弧一起拉,然后你再考虑开口,可行。

有情老师@LIAOYAO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特的工艺。圆弧的另外一边怎么是开口的?这种一般是拼焊,为何不考虑呢?
如果单拉一道圆弧,我觉得难 ...
一般这样的工艺称为成形或翻边成形,胚料可以用模具下料或激光或其他方式为之,成形部分开套成形模具就可以直接成形,这样就2个工序。

从楼主说到边高为40的比例来看圆弧尺寸R约在4倍高,成形性木有啥困难,只要注意顶料块底下的顶料(弹簧)力多一些就可以。

模具材料依据产量多寡去选用,量少用A3钢焊焊再修R也可以,每次成形就贴张胶膜便可有效改善表面痕迹。 |
-